[ADC] NUCLEO板子ADC采样跳动大 如何破

楼主(2020-10-02):
想玩一下伺服控制,结果开始就不顺利,用NUCLEO-G4 ADC直接采GND跳动很大,怎么搞?
板子接了磁编码器AS5048A和DRV8305

网友:
G4没用过,帮顶。

以H7的经验来说,可以试试过采样,效果会好不少。

楼主:
多谢硬汉回复 但过采样不适合我现在的应用 而且过采样其实算是假数据

网友:
G4的确比较适合做电机驱动,但是做伺服的话性能略低。lz位的图跳动大了点,本身ADC才12位,如果是做电流采样的话不推荐做过采样,其他的话倒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