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哇咔咔,又攻克一个重量级问题,实现ThreadX GUIX双缓冲方式,原创,有效避免撕裂感

楼主(2020-10-04):
这个问题略烧脑子,不过还是实现了。。。

网友:
硬汉大哥可以美美的睡一觉了!

网友A(2020-11-20):
刚用GUIX来做一些指针图片旋转操作,想起看过缓冲,然后通过搜索爽歪歪找到这个帖子的哈哈哈,想问下这个在代码里面怎么体现出来的,我这边不断旋转指针图片的时候,就是会断开,就是撕裂感,一开始还想着有没有类似emwin内存设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用GUIX来做一些指针图片旋转操作,想起看过缓冲,然后通过搜索爽歪歪找到这个帖子的哈哈哈,想问下这个在 ...

后面会发布教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面会发布教程。

期待教程早日发表。
之前也思考过这个问题,类似emwin的memdev是可以参考radial_progress_bar的_gx_radial_progress_bar_background_draw实现的,里面新建了一个canvas。全局的双缓冲暂时还没什么好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教程早日发表。
之前也思考过这个问题,类似emwin的memdev是可以参考radial_progress_bar的_gx_radi ...

好的,全字库相关章节更新完了更新这个章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全字库相关章节更新完了更新这个章节。

谢谢楼主,辛苦了,很期待。
昨天又看了下文档,重点应该是还是在gx_display_driver_buffer_toggle回调函数的处理上,只是切换时机是否涉及到帧中断这些,概念感觉不是很清晰,希望楼主教程中也能有讲解,再次感谢。
VOID (*gx_display_driver_buffer_toggle)(struct GX_CANVAS_STRUCT
*canvas, GX_RECTANGLE *dirty_area): This is a pointer to a function to
toggle between the working and visible frame buffers for double-buffered
memory systems. This function must first instruct the hardware to begin
using the new frame buffer, then copy the modified portion of the new
visible buffer to the companion buffer, to insure the two buffers stay in
syn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辛苦了,很期待。
昨天又看了下文档,重点应该是还是在gx_display_driver_buffer_toggle回调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