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请教 关于SDRAM配置的Write recovery time

楼主(2020-10-06):
硬汉哥好!
       一直在论坛泡着几乎不冒泡,今天遇到一问题不懂,想来请教

按照你的参数配置sdram,没有问题,运行也没有问题。
SDRAM_Timing.LoadToActiveDelay = 2;
SDRAM_Timing.ExitSelfRefreshDelay = 7;
SDRAM_Timing.SelfRefreshTime = 4;
SDRAM_Timing.RowCycleDelay = 7;
SDRAM_Timing.WriteRecoveryTime = 2;
SDRAM_Timing.RPDelay = 2;
SDRAM_Timing.RCDDelay = 2;

但我用cubeMX配置,WriteRecoveryTime不让我等于2,最少设置成3,提示如下
Specifies the delay between a Write and a Precharge command in number of     memory clock cycles.
WriteRecoveryTime must satisfy the following     constraints:
1: WriteRecoveryTime >= SelfRefreshTime - RowToColumnDelay,
2:     WriteRecoveryTime >= RowCycleDelay - RowToColumnDelay - RowPrechargeDelay.

问题是,必须遵守cubeMX的提示配置时序吗?为啥?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管过,你可以按照CubeMX的设置使用。

不设置也没影响,我们从F429开始就一直这么用的。

楼主:
今天测试比较了一下速度,我是用了H743VII @ 480M + 4片W9825G6KH,组了两个32位的SDRAM。测试用的随机数,写入再读出比较。只开了I-cache,没开D-cache。keil 优化3级。结论是影响非常非常的小,设成2比设成3快了不到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