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请问DM9161硬件布线是不是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20-10-07):
1.我用2019年的H7核心板+DM9161画了一个电路板,除了ETH_TXD1,其余均按照安富莱给的原理图
/*                PC1     ------> ETH_MDC
                PA1     ------> ETH_REF_CLK
                PA2     ------> ETH_MDIO
                PA7     ------> ETH_CRS_DV
                PC4     ------> ETH_RXD0
                PC5     ------> ETH_RXD1
                PG11    ------> ETH_TX_EN
                PG13    ------> ETH_TXD0
                PG14    ------> ETH_TXD1
*/

2. 网络芯片和核心板距离比较近,所以TX和RX都没有做等长

3. 基于《V7-1009_RL-TCPnet V7.X实验_TCP客户端(FreeRTOS)》例程,修改了其中的ETH_INIT.c文件,把PB13换成了PG14
4. 电路板连到路由器,同时一台电脑无线连这个路由器(用2020版的H7开发板试过,电脑可以无线连接开发板)。
实验现象:串口打印“netOK: Operation succeeded”,但是电脑ping不通;按OK键,出现“netWrongState: Wrong state error”

可能的故障点:1. 硬件电路设计问题(TX/RX差分线需要等长?时钟线?);2.核心板0.5mm的B2B接插座焊接(关键是没看出啥问题,其他功能正常)

请教硬汉我这大概是什么问题呢?十分感谢

网友:
可以将RMII所涉及到GPIO的速度等级设置到low看看。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

楼主:
问题依旧。
此外,串口打印“网线插入,创建应用任务”,需要按OK,才出现“netOK: Operation succeed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依旧。
此外,串口打印“网线插入,创建应用任务”,需要按OK,才出现“netOK: Operation succeeded” ...

DM9162有输出不同的电平,你测试下你那边正常不。

网友B:
从新搞个样板再试试,等不等长没什么影响。
另外你改变了ETH_TXD1,直接飞条线先再试试,还不行就是别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9162有输出不同的电平,你测试下你那边正常不。

请问电平是什么意思?是指5v?我用的是91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新搞个样板再试试,等不等长没什么影响。
另外你改变了ETH_TXD1,直接飞条线先再试试,还不行就是别的问 ...

好的,我也试试,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电平是什么意思?是指5v?我用的是9161

他自己有输出1.8V之类的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自己有输出1.8V之类的电平。

之前没自己画过网络电路。
我找了一下相关资料,有的说DM9161/9162比较考验硬件设计,ping不通/不稳定/不能跑100M 的情况都有。
打算换芯片了,请您推荐一下其他网络芯片吧。
1. 价格不敏感,最好简单易用,对PCB布线没要求
2. 还是用RMII
3. 可以方便移植到《08.RL-TCPnet V7.X网络教程》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自己有输出1.8V之类的电平。

不好意思,我仔细 看了一下网络芯片,我用的是DM9161AEP(嘉立创只贴这个)。
请问这个DM9161CEP相比,在程序上有很大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没自己画过网络电路。
我找了一下相关资料,有的说DM9161/9162比较考验硬件设计,ping不通/不稳定/ ...

这个硬件设计很简单的,我们用这个系列差不多用12年了,产品很多都用的这个。

其它的可以看此贴

【PHY芯片选型】TI,Micrel,Microsemi,NXP,RealTek,Marvell和Davicom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894&fromuid=58

网友C(2021-11-18):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仔细 看了一下网络芯片,我用的是DM9161AEP(嘉立创只贴这个)。
请问这个DM9161CEP相比, ...

你好,请问最后你解决了吗?最近我也打算画一块板子,用DM9162这个芯片。这是我第一次画PCB,向你取取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最后你解决了吗?最近我也打算画一块板子,用DM9162这个芯片。这是我第一次画PCB,向你取取经 ...

你的是什么问题,ping不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最后你解决了吗?最近我也打算画一块板子,用DM9162这个芯片。这是我第一次画PCB,向你取取经 ...

曾经纠结了几天,没搞通,直接换成lan8720了
建议用有源晶振,否则手一摸晶振就崩

网友D(2022-07-19):
引用 网友A:
这个硬件设计很简单的,我们用这个系列差不多用12年了,产品很多都用的这个。

其它的可以看此贴

你好;我这也是按照安富莱H7开发板原理图画的PCB,用的是DM9162,通讯功能都正常;就是通讯是发热严重(DM9162 和 STM32H743 都发热异常),换成DM9161AEP就会好很多 ;而开发板发热都一般;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这也是按照安富莱H7开发板原理图画的PCB,用的是DM9162,通讯功能都正常;就是通讯是发热严重(DM ...

可以考虑将板子上的芯片吹下来焊接到你的板子上,确认下是不是芯片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布线这块可以再优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