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哪位在stm32f407上把netx duo移植成功了指点我一下,我的无法ping通,谢谢

楼主(2020-10-07):
如题,这几天折腾了下netx duo,因为想着netx和netx duo差不多,就直接移植netx duo了,没想到最后一直ping不通,DHCP也只能收到一包数据,后面就没有了,现象如下:

0、参考例子:Azure_RTOS_6.0.2_STM32F746G-DISCO_IAR_Samples_2020_08_18.zip   下的ping例子
1、静态ip时,无法ping通,wireshark抓不到任何相关数据
2、DHCP时,wireshark可以且只能收到一包板子发送的数据,后面就再也收不到了,即使我循环thread0也不行

分析数据发现,是不是我发送的数据的crc不对啊?请高人指点

原因分析:
1、我的phy的初始化,读写等均正常
2、eth初始化也是正常的
3、isr中断正常,能收到数据
4、能进入发送case
    case NX_LINK_ARP_SEND:
    case NX_LINK_ARP_RESPONSE_SEND:
    case NX_LINK_PACKET_BROADCAST:
    case NX_LINK_RARP_SEND:
    case NX_LINK_PACKET_SEND:
    {

        /* Process packet send requests.  */
        _nx_driver_packet_send(driver_req_ptr);
        break;
    }

nx_driver_stm32f746.c驱动注意的修改点:
修改一:新增这个函数,初始化io,时钟等
void HAL_ETH_MspInit(ETH_HandleTypeDef *heth)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thernett MSP init: RMII Mode
    ETH_MDIO -------------------------> PA2
    ETH_MDC --------------------------> PC1
    /ETH_RMII_REF_CLK---> PA1
    /ETH_RMII_CRS_DV ----> PA7
    /ETH_RMII_RXD0 -------> PC4
    /ETH_RMII_RXD1 -------> PC5
    /ETH_RMII_TX_EN -----> PB11
    /ETH_RMII_TXD0 -------> PB12
    /ETH_RMII_TXD1 -------> PG14
    */

    /* Enable GPIOs clocks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
    GPIO_InitStructure.Alternate = GPIO_AF11_ETH;

    /* Configure PA1, PA2 , PA7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7;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B11, PB12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1, PC4 and PC5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G14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4;
    HAL_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Ethernet global Interrupt */
    HAL_NVIC_SetPriority(ETH_IRQn, ETH_PreemptPriority, ETH_SubPriority);
    HAL_NVIC_EnableIRQ(ETH_IRQn);

    /* Enable Ethernet clocks */
    __HAL_RCC_ETHMAC_CLK_ENABLE();
    __HAL_RCC_ETHMACTX_CLK_ENABLE();
    __HAL_RCC_ETHMACRX_CLK_ENABLE();
}

修改二:屏蔽了下面4个函数,因为407没有cache,所以直接屏蔽了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_by_Addr()
SCB_CleanDCache_by_Addr()
SCB_CleanDCache_by_Addr()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

修改三:主要是phy的地址,寄存器等,这个已经验证是没有问题的了

想到netx duo和netx不同点是支持ipv6,后来我把ipv6功能禁止掉(定义宏:#define NX_DISABLE_IPV6)后,效果和没禁止前一样。

请硬汉哥或其他高人指点,我这哪里出问题了呢,谢谢先

网友A:
后面我发布后,参考我的吧。

网友B:
你应该把ST的硬件CRC检验开了,检验后硬件把CRC码删除了,给到NETX的数据是没的CRC码。  在配置函数前  HAL_ETH_SetMACConfig 可以做下改动, 不让硬件删除CRC码。

网友C:
估计是楼上所说的原因,硬件CRC

网友D:
我记得我上传过107和407移植netx的,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我发布后,参考我的吧。

墙裂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我上传过107和407移植netx的,你可以试试

我看看啊,谢谢先
前期参考了另一个坛友的,但是他把接收发送缓存都放到了外面的ram,改动太大,我没有外置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把ST的硬件CRC检验开了,检验后硬件把CRC码删除了,给到NETX的数据是没的CRC码。  在配置函数前  HAL ...

已经找到原因,不是crc的问题,是我下面2个宏过小造成的,改大后就可以了【原来是5和5】
#ifndef NX_DRIVER_TX_DESCRIPTORS
#define NX_DRIVER_TX_DESCRIPTORS   128
#endif

#ifndef NX_DRIVER_RX_DESCRIPTORS
#define NX_DRIVER_RX_DESCRIPTORS   16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楼上所说的原因,硬件CRC

已经找到原因,不是crc的问题,是我下面2个宏过小造成的,改大后就可以了【原来是5和5】
#ifndef NX_DRIVER_TX_DESCRIPTORS
#define NX_DRIVER_TX_DESCRIPTORS   128
#endif

#ifndef NX_DRIVER_RX_DESCRIPTORS
#define NX_DRIVER_RX_DESCRIPTORS   16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我上传过107和407移植netx的,你可以试试

我和你的代码比较后发现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地方是下面的2个宏的值不一样,后来我改大后就可以ping通了,由于ram不够我看着这2个宏占地较大就改为了5和5,想不到折腾了我1天才找到原因

#ifndef NX_DRIVER_TX_DESCRIPTORS
#define NX_DRIVER_TX_DESCRIPTORS   128
#endif

#ifndef NX_DRIVER_RX_DESCRIPTORS
#define NX_DRIVER_RX_DESCRIPTORS   16
#endif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下面我把我的驱动上传上来,供需要的人参考,其实没怎么改,就加了一个void HAL_ETH_MspInit(ETH_HandleTypeDef *heth)初始化函数,f4时去掉cache相关的4个函数即可,其他都不用改
注:我把nx_driver_stm32fxxx_low_level.s稍微修改了下,这样f4和f7就用一个s文件了

网友(2021-01-29):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下面我把我的驱动上传上来,供需要的人参考,其实没怎么改,就加了一个void HAL_ETH_MspInit ...

你好,请教楼主个问题,有没有遇到在初始化PHY的底层驱动时(stm32f4xx_hal_eth.c)时,用到了HAL_Delay、HAL_GetTick等与Tick相关的函数时,跑Debug时是正常的,一旦直接下载到板子上后就卡在那个地方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