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 如何获取当前焦点?

楼主(2020-10-08):
GUIX 如何获取当前按下控件焦点?

网友A:
那个获取了,会进入消息GX_EVENT_FOCUS_GAIN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获取了,会进入消息GX_EVENT_FOCUS_GAINED

那为什么点击按键的时候会同时发送GX_EVENT_FOCUS_GAINED和GX_EVENT_FOCUS_LOST消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点击按键的时候会同时发送GX_EVENT_FOCUS_GAINED和GX_EVENT_FOCUS_LOST消息?

这个后面有时间我看看,还没有研究到聚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后面有时间我看看,还没有研究到聚焦问题。

我找到原因了,自己失误了,不会同时发的。

网友(2023-06-01):
引用 网友A:
那个获取了,会进入消息GX_EVENT_FOCUS_GAINED

我通过物理按键上下选择来聚焦,实际确实可以通过按键选择不同的button控件,点确定键也是有反应的,但单色OLED看不出哪个控件获得聚焦,想通过LED灯亮灭来看是否有聚焦事件,结果没反应。窗口聚焦使能和控件聚焦使能都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