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TM32H750 双qspi flash XIP映射地址问题

楼主(2020-10-09):
我在H750上配置用了dual qspi flash 两片W25Q256FV。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ghlight=dual%2Bqspi
根据群里大佬的帖子移植了程序之后,通过QSPI_ReadBuffer和QSPI_WriteBuffer读写都是对的。
log信息如下:
读串行Flash成功,数据如下: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22 CC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55 AA
这些数据和写入的是一样的。

但是通过QSPI_MemoryMapped映射到0x90000000的时候,前两个字节没有映射,是从第三个字节映射的?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帮顶。
H750,H743就是这个地方设计的略坑,搞了个双bank实现8线,不像后来出的H7系列,基本都直接支持8线的OctoSPI,而且支持硬件实时解密。

楼主:
感谢版主的支持。我仔细查找了代码,h7和规格书和w25q256fv,感觉设置都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哪里设置是不是有问题。也不应该是w25q256fv的问题。如果一直这样,我测试一下是不是就是跳过前两个字节,而后面都是连续映射的,如果是,我就把前dual flash的前两个字节跳过,直接从第三个字节开始存数据然后映射到memory地址。

网友:
很有可能是那个Dummy 的设置值原因,仔细看规格书,按照规格书的来,不同的芯片后缀这里估计有差别。

楼主:
仔细研究了这个映射函数

void QSPI_MemoryMapped(void)
{
        QSPI_CommandTypeDef      sCommand={0};
        QSPI_MemoryMappedTypeDef sMemMappedCfg={0};

        s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Comman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32_BITS;
        s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s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4_LINES;//QSPI_ADDRESS_1_LINE;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4_LINES;
        sCommand.NbData      = 0;
        /* Reading Sequence ------------------------------------------------ */
        sCommand.Instruction = QUAD_INOUT_FAST_READ_4_BYTE_ADDR_CMD;
        sCommand.DummyCycles = DUMMY_CLOCK_CYCLES_READ_QUAD;

        sMemMappedCfg.TimeOutActivation = QSPI_TIMEOUT_COUNTER_DISABLE;

        if (HAL_QSPI_MemoryMapped(&QSPIHandle, &sCommand, &sMemMappedCfg)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原来定义如下:

#define DUMMY_CLOCK_CYCLES_READ_QUAD         8

按照这个定义,映射0x90000000就会少两个字节。

改为如下
#define DUMMY_CLOCK_CYCLES_READ_QUAD         6

问题就解决了。原有程序是W25Q256JV的参数,W25Q256FV的应该是6.

多谢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