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FTP同名文件覆盖问题

楼主(2020-10-09):
RL-TCPnet的FTP同名小文件覆盖大文件时,没有进行文件大小的截断,只是更新了前面的内容,这种覆盖是要把原来的文件删除在重新创建吗?

网友:
覆盖,是不是文件系统部分没有移植好。

楼主:
你的意思是RL-TCPnet的FTP会自己调用删除文件的接口吗?不用文件系统处理内容截断的吧,接口都是按照FTP的接口给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RL-TCPnet的FTP会自己调用删除文件的接口吗?不用文件系统处理内容截断的吧,接口都是按照FTP的 ...

电脑端FTP软件操作的时候直接选择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