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使用硬汉F103 CAN历程调试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10-09):
硬汉F103CAN历程原版是几个设备进行CAN收发,来控制蜂鸣器和LED,最近在移植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原版例程里的CAN Stdid都是0x321,我在刚刚移植的时候也是都用的0x321,今天调试的时候把两个CAN的Stdid改了下,发现只要进入CAN接受中断,百分比程序跑飞,代码如下,代码比较长,C文件放在附件里了

//FreeRTOS任务调用函数,用于发送数据

void can_demo(void)

{

        uint8_t data_temp[8];

        data_temp[0]=0x01;

        data_temp[1]=0x01;

        can_data_send(0x320,0x01,2,data_temp);

}

//CAN数据发送函数

void can_data_send(uint32_t stdid,uint32_t extid,uint8_t dlc_len,uint8_t dlc_data[])

{

        uint8_t i;

        g_tCanTxMsg.StdId = stdid;

        g_tCanTxMsg.ExtId = extid;

        g_tCanTxMsg.RTR = CAN_RTR_DATA;

        g_tCanTxMsg.IDE = CAN_ID_STD;

        g_tCanTxMsg.DLC = dlc_len;

        if(dlc_len>8)

        {

        }

        for(i=0;i<dlc_len;i++)

        {

                g_tCanTxMsg.Data = dlc_data;

        }

        CAN_Transmit(CAN1, &g_tCanTxMsg);

}

void bsp_can_init(void)

{

        can_config();

        can_NVIC_Config();

}

static void can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GPIO重新映射,使用PB8,PB9作为CAN的RX和TX收发引脚

#if Default_CAN_Interface == 0

        /* PB8,PB9口线设置为AFIO模式, 切换到CAN功能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使能GPIO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配置CAN信号接收引脚: R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配置为上拉输入模式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CAN信号发送引脚: 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设置GPIO最大速度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原生的CAN引脚和USB引脚是相同的口线,使用引脚的重映射功能将CAN引脚切换到PB8,PB9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1_CAN1 , ENABLE);        /* 使能CAN1的重映射 */

#endif

#if Default_CAN_Interface == 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CAN信号接收引脚: R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配置为上拉输入模式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CAN信号发送引脚: 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设置GPIO最大速度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endif

        /* 使能CAN外设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CAN_DeInit(CAN1);                                                /* 复位CAN寄存器 */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填充CAN参数结构体成员为缺省值 */

        /*

                TTCM = time triggered communication mode

                ABOM = automatic bus-off management

                AWUM = automatic wake-up mode

                NART = no automatic retransmission

                RFLM = receive FIFO locked mode

                TXFP = transmit FIFO priority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 禁止时间触发模式(不生成时间戳), T  */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 禁止自动总线关闭管理 */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 禁止自动唤醒模式 */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 禁止仲裁丢失或出错后的自动重传功能 */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 禁止接收FIFO加锁模式 */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DISABLE;                        /* 禁止传输FIFO优先级 */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 设置CAN为正常工作模式 */

                CAN 波特率 = RCC_APB1Periph_CAN / Prescaler / (SJW + BS1 + BS2);

                SJW = synchronisation_jump_width

                BS = bit_segment

                CAN 波特率 = 360000000 / 3 / (1 + 6 + 5) / = 1Mbps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6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3;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滤波器序号,0-13,共14个滤波器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0;

        //设置ID掩码模式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32位滤波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0x0000;                                        /* 掩码后ID的高16b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0x0000;                                        /* 掩码后ID的低16b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 ID掩码值高16b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0x0000;                                /* ID掩码值低16b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can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CAN FIFO0 消息接收中断使能 */

        CAN_ITConfig(CAN1, CAN_IT_FMP0, ENABLE);

}

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BaseType_t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FALSE;

        CAN_Receive(CAN1, CAN_FIFO0, &g_tCanRxMsg);

        if ((g_tCanRxMsg.StdId == 0x320) && (g_tCanRxMsg.IDE == CAN_ID_STD)&& (g_tCanRxMsg.DLC == 2))

        {

                //将 Date[0]的数据压入队列1

                xQueueSendFromISR(xQueue1,

                                                 (void *)&(g_tCanRxMsg.Data[0]),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将 Date[1]的数据压入队列2

                xQueueSendFromISR(xQueue2,

                                                 (void *)&(g_tCanRxMsg.Data[1]),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如果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TRUE,那么退出中断后切到当前最高优先级任务执行 */

                portYIELD_FROM_ISR(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

bsp_can.c

楼主:
试了一下,其他的stdid也可以,但是必须相同,不相同程序还是会跑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其他的stdid也可以,但是必须相同,不相同程序还是会跑飞

一定要匹配,因为中断里有判断。

  if ((g_tCanRxMsg.StdId == 0x320) && (g_tCanRxMsg.IDE == CAN_ID_STD)&& (g_tCanRxMsg.DLC ==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匹配,因为中断里有判断。

  if ((g_tCanRxMsg.StdId == 0x320) && (g_tCanRxMsg.IDE == CAN_ID ...

A主机是发送0x321,接受0x320;B主机是发送0x320,接受0x321,接收中断里都是匹配的,程序会跑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A主机是发送0x321,接受0x320;B主机是发送0x320,接受0x321,接收中断里都是匹配的,程序会跑飞

这种的用RL-CAN配置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