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USB2.0高速,全速和低速上拉电阻的区分

楼主(2020-10-09):
(图片)

楼主:
F1系列需要外置,F4和H7已经内置,无需特别配置。

网友:
ST大部分芯片的usb外设没有内置高速Phy是个硬伤啊,ST为啥那么扣?

网友A:
引用 楼主:
F1系列需要外置,F4和H7已经内置,无需特别配置。

F105/7是内置的。ST的USB外设有三种,USB FS Device,USB FS OTG和USB HS OTG,只有第一种需要外置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05/7是内置的。ST的USB外设有三种,USB FS Device,USB FS OTG和USB HS OTG,只有第一种需要外置上拉电 ...

对,这样说更准确。

网友B(2021-01-18):
我的usb d+测了下电压是3.6,显示是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对硬件不太了解。是不是一定要1.5k上拉3.3呢。小于vbus 5v可以吗?还是检测高电平就可以。硬汉哥求教,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usb d+测了下电压是3.6,显示是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对硬件不太了解。是不是一定要1.5k上拉3.3呢。小于 ...

你的USB时钟配置没问题吧,这个很容易搞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USB时钟配置没问题吧,这个很容易搞错。

分频得到的48m 用的cube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USB时钟配置没问题吧,这个很容易搞错。

这个d+有啥讲究吗?硬汉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d+有啥讲究吗?硬汉哥

这个我们仅在F103上用过,你的是F103?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们仅在F103上用过,你的是F103?

我用的h750 要做hid 可以枚举不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h750 要做hid 可以枚举不通过

H750内置上拉处理了,无需用户再做外部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H750内置上拉处理了,无需用户再做外部处理

可是要是不做上拉处理的话插到pc上一点反应都没有 连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都无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可是要是不做上拉处理的话插到pc上一点反应都没有 连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都无

会一直进入usb_fs的中断 但是我看了好像每次获取usb状态的时候(__HAL_PCD_GET_FLAG这个函数 里边有个temreg 每次都等于0x3000,但是还是不会进入判断里边执行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一直进入usb_fs的中断 但是我看了好像每次获取usb状态的时候(__HAL_PCD_GET_FLAG这个函数 里边有个temr ...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的HAL库时间基准用的滴答定时器做的吗,如果是的话,主要设置这个中断优先级高于USB的中断优先级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的HAL库时间基准用的滴答定时器做的吗,如果是的话,主要设置这个中断优先级高于USB的中 ...

我用的是tim1  我改下优先级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的HAL库时间基准用的滴答定时器做的吗,如果是的话,主要设置这个中断优先级高于USB的中 ...

系统定时器也就是tim的优先级是15  usb的是5
我的这个代码再老板子上可以正确识别出来,说明我的硬件与代码不符合。应该是usb接口问题。
奇了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