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后面要制作的ThreadX GUIX外置字库,图库和主题例子,准备做外部Flash和SDRAM加载两种方式(已经发布)

楼主(2020-10-10):
当前GUIX仅支持总线方式的访问,使用外部SDRAM/SRAM比较方便,而使用外部Flash的话,V5板子的并口NOR Flash和V7的QSPI Flash(内存模式)可以总线方式访问。

V6的话,要采用加载到SDRAM的方式运行。

所以决定
V7做外部QSPI Flash和SDRAM两种
V6制作SDRAM加载方式。
V5做并口NOR Flash和SRAM

2023-04-18:已经发布: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29

网友:
  这个绝对的给力

网友:
还是加载到SDRAM方便些,需要远程更新时存到SD卡, NAND里面。

网友:
v5 guix 的历程哪里可以下载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672

v5 guix 貌似是只制作了 一个模板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5 guix 貌似是只制作了 一个模板 ?

对,还没有跟进做教程,近期补上。

网友B:
这个什么时候更新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什么时候更新教程?

近期将更新的某个章节就是此教程。

网友C(2023-04-17):
GUIX Studio生成的字库、图库,可以放在外部Flash(SD卡、U盘等)中,通过文件系统去直接查找调用吗?因为图库很大,没法全部加载到SDRAM中。

网友C:
请问对于有很多图片的情况下(比如整个输出文件有100M),是否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对于有很多图片的情况下(比如整个输出文件有100M),是否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方法很多
1、有128M的QSPI Flash,直接内存映射模式。
2、有大容量的SD,NAND等,图片不需要全部加载到的内存运行,仅需用到的加载展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GUIX Studio生成的字库、图库,可以放在外部Flash(SD卡、U盘等)中,通过文件系统去直接查找调用吗?因为 ...

方法很多
1、有128M的QSPI Flash,直接内存映射模式。
2、有大容量的SD,NAND等,图片不需要全部加载到的内存运行,仅需用到的加载展示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方法很多
1、有128M的QSPI Flash,直接内存映射模式。
2、有大容量的SD,NAND等,图片不需要全部加载到 ...

请问对于第2种方式分散加载到SDRAM,怎么分段呢,生成的bin文件有100M, 但是SDRAM只有4M的大小,主题、字体都是在启动GUI之前就加载了,对于要显示的背景图在什么时候加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法很多
1、有128M的QSPI Flash,直接内存映射模式。
2、有大容量的SD,NAND等,图片不需要全部加载到 ...

有分散加载运行的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对于第2种方式分散加载到SDRAM,怎么分段呢,生成的bin文件有100M, 但是SDRAM只有4M的大小,主题、字 ...

各种字库图库合并下,记录好地址,到那个加载那个地址,不用全都加载进来

用 C++ Builder XE7 开发的 文件合并助手。用来合并图片,字库等文件非常方便(2021-04-25升级至V0.3)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627&fromuid=58

网友D:
emwin通过自己定义的图片地址在spi flash中寻找图片资源,然后加载,再刷新,这个项目已经实现过,GUIX玩了一段时间,还没明白他那个转化成bin的方式,以及图片加载过程和刷新过程,不知道行不行(他的文档是建议我们不要动他GUIX STUDIO生成的那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emwin通过自己定义的图片地址在spi flash中寻找图片资源,然后加载,再刷新,这个项目已经实现过,GUIX玩了 ...

这个做教程了,可以看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