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AppWizard 不能移植到F103吗?

楼主(2020-10-10):
虽然能显示出来,但是在部件交互的时候,每次进入HardFault_Handler,内存溢出或者内存不足,难道只有F4可以运行吗?

网友A:
没问题啊,这个上位机不限制你用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啊,这个上位机不限制你用的型号。

哥,可以发一个例程给我吗?安富莱STM32-V4开发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可以发一个例程给我吗?安富莱STM32-V4开发板的

最近一直忙于GUIX,第3版emWin教程还没有做。

等第3版emWin教程发布了,参考学习即可,近期会发布首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一直忙于GUIX,第3版emWin教程还没有做。

等第3版emWin教程发布了,参考学习即可,近期会发布首版 ...

我是用AppWizard V106_614做了一个功能,再AppWizard V106_614仿真时可以的,为什么移植到开发板就不行了,移植编译会出现几个文件没有#include "BUTTON_Private.h"#include "WINDOW_Private.h"
#include "IMAGE_Private.h"
#include "TEXT_Private.h"
#include "SLIDER_Private.h"
#include "ROTARY_Private.h"
#include "SWITCH_Private.h"
#include "EDIT_Private.h"
再61008版本是没有的这些文件的,怎么添加它们进去呢,
然后我把AppWizard V106_614生成的Simulation\GUI_Lib里面添加到工程,没有报错,运行时候可以出现效果

两个按键,如果不触按键的话是可以运行的,一旦触摸到按键就会进入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函数里面。

为什么都这样,我是用61008版本的,主控是STM32F103ZET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一直忙于GUIX,第3版emWin教程还没有做。

等第3版emWin教程发布了,参考学习即可,近期会发布首版 ...

期待您的发布,学习一下AppWizard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