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数字信号,使用emwin将其在屏幕上显示波形。求大神解答

楼主(2020-10-10):
接收处理好的数字信号,将其通过emwin显示波形,有大神知道怎么做么。毫无思路

网友A:
移植我这个吧

【二代示波器】事隔三年后开启二代示波器的设计工作,性能将更强劲,向专业示波器设计靠拢,已经发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78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植我这个吧

【二代示波器】事隔三年后开启二代示波器的设计工作,性能将更强劲,向专业示波器设计靠拢 ...

硬汉哥有hal库的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有hal库的不

这个不做HAL版了,迁徙的工作量太大。

后面的三代示波器是HAL版的。

另外你要移植的emWin应用部分,与是否使用HAL没有关系,可以直接复制粘贴修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