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关于 arm 使用 keil ac6 编译时的问题请教下 ??

楼主(2020-10-10):
关于 arm 使用 keil ac6 编译时的问题请教下 ??

问题如下:

1. 如果keil 编译产生的 编译文件我 删除后,再重新打开同样的一个工程时,此时 貌似 如果再想打开 *.h , *.c 文件时,电脑运行速度贼慢 ,是怎么回事啊 ??

2. 如果 keil 编译产生的 编译文件不删除,再重新打开同样的一个工程时则 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3. 之前貌似使用 keil ac5 是不会出现这样 的情况

网友A:
你应该是开启browser info了,当前AC6的browser info是后台自动执行的。
可以看界面底栏的进度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开启browser info了,当前AC6的browser info是后台自动执行的。
可以看界面底栏的进度条

我没有开启 browser info 这个功能,

有没有可能是 在工程里面 C/C++ 里面的宏定义太多造成的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开启 browser info 这个功能,

有没有可能是 在工程里面 C/C++ 里面的宏定义太多造成的啊  ??

你没有开,那应该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