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WIN7 64位下Qt5.9.9安装错误

楼主(2020-10-10):
从清华大学镜像网站上下了个Qt5的最后一个版本5.9.9,qt-opensource-windows-x86-5.9.9.exe,安装文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安装过程中弹出错误,怎么重试都不行,最后忽略了这个提示继续安装才安装完毕,但是忽略的这个提示会导致vcredist这个部件缺失应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弥补呢?

网友:
直接QT官网安装5.15 LTS版试试

https://www.qt.io/download

网友:
可在 找你需要的版本。
https://download.qt.io/official_releases/qt/

Qt 5.14  以下 可 下载离线安装包, 最好断网安装,这样无需 注册即可。

推荐 Q.5.12.8 或 9 .   Qt 5.xx 最后一个 免费的 LTS 离线安装包。

楼主:
Qt5最后一个版本是5.9.9,不知道是不是LTS的

网友:
Qt5最后一个版本是5.9.9?
--------------------------------------
推荐 Q.5.12.8   最后一个 免费的 LTS 离线安装包。 没错 我在用啊?
Windows  和 lunx 下 都OK.
https://download.qt.io/official_releases/qt/5.12/5.12.8/
下载离线安装包, 断网安装,这样无需 注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