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GUIX在窗口事件回调里面更新文本控件Prompt也会触发窗口绘制回调函数的执行

楼主(2020-10-12):
类似下面的代码,虽然是事件回调函数里面调用的,但是调用gx_prompt_text_set绘制触发其所在父窗口执行绘制回调函数Draw Function

但这种触发执行,不会重绘窗口的背景。

这个知识点会影响我们使用窗口局部刷新功能,比如下面这种,调用局部刷新函数效果不好,比如一个移动的圆圈,会有一个拖影,看着很难受。

改成用全局刷新gx_system_dirty_mark,就没有这种问题了。

楼主:
这个知识点是昨天制作第16章教程配套例子时发现的。

这个知识后面要展开下,因为界面上有文本和2D绘制的场合还挺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知识点是昨天制作第16章教程配套例子时发现的。

这个知识后面要展开下,因为界面上有文本和2D绘制的 ...

教程里面 有 解决 的方法没有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程里面 有 解决 的方法没有啊 ?

如果两个都更新的话,使用gx_system_dirty_mark就比较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