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32/CH340一类的USB转TTL芯片,USB一侧能接单片机吗

楼主(2020-10-12):
向硬汉大佬请教一个问题,FT232/CH340一类的USB转TTL芯片,USB一侧能接单片机的USB引脚吗,怎么才能连接上,谢谢!
故事背景,公司做的产品对外的接口都是STM32+FT232的USB那一侧,就是图片的U8,现在我搞无线产品的调试想要离开电脑做一个DEBUG用的显示模块,实在是不清楚怎么样才能连接这个USB接口

网友A:
你的是将FT232挂到单片机的USB Host上,用单片机替代电脑,是这个意思不,

如果是的话,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将FT232挂到单片机的USB Host上,用单片机替代电脑,是这个意思不,

如果是的话,没问题。

是的,不懂USB啊,先放一放,看看硬汉大哥即将制作的USB教程会不会有解决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不懂USB啊,先放一放,看看硬汉大哥即将制作的USB教程会不会有解决方案

RL-USB配套了这个例子,外接的是PL23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RL-USB配套了这个例子,外接的是PL2303

期待教程连载,辛苦大佬啦

网友B(2022-03-19):
引用 网友A:
RL-USB配套了这个例子,外接的是PL2303

具体是那个例子,找不到在哪里呢 ,方便给连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那个例子,找不到在哪里呢 ,方便给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