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 界面切换函数

楼主(2020-10-12):
在教程中,我们可以通过Screen Flow进行界面关联切换,那我们如何手动切换呢?

首先,我们应该是理所当然地以为,通过Screen Flow之后,按键已经有对应的事件处理函数了,那是不是我们只需要给对应的给按键的父窗口发送按键的点击事件即可?
事实上,是的,案例如下,
        new_event.gx_event_target = (GX_WIDGET *)widget;//按键的父窗口。
        new_event.gx_event_type = GX_SIGNAL(ID_BTN_SPIT2,GX_EVENT_CLICKED);//按键点击事件
        gx_system_event_send(&new_event);

或者直接调用
        gx_widget_detach(target1);
        gx_widget_attach(parent, target2);

亦或者是
       gx_studio_screen_toggle
       该函数生成在specifications.c文件,函数内部其实就是上面那两条函数。
(以上仅为个人见解,有什么地方不对请指出!)

网友A:
方法貌似可以,

如果在没有按键及点击事件的情况下,界面切换 该如何实现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貌似可以,

如果在没有按键及点击事件的情况下,界面切换 该如何实现啦 ?

归根到底其实就是
   gx_widget_detach(target1);
   gx_widget_attach(parent, target2);
这两条函数的利用,关键看你怎么触发而已。

楼主:
还得我感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得我感谢你!!

网友(2022-02-22):
guix上滑或者下滑切换界面有没有好的处理办法?

网友B(2022-09-23):
引用 楼主:
归根到底其实就是
   gx_widget_detach(target1);
   gx_widget_attach(parent, target2);

如果两个页面父级页面相同,这样切换还行;
如果父级页面不同,这样的切换是不是行不通?

网友(2023-10-31):
引用 网友B:
如果两个页面父级页面相同,这样切换还行;
如果父级页面不同,这样的切换是不是行不通?

貌似使用 gx_studio_screen_toggle 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可以从 specifications.c 这个里面复制一份出来改名,后续自己随意使用即可

网友C(2024-10-23):
请问这个函数是被删掉了吗gx_studio_screen_toggle,怎么SDK中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函数是被删掉了吗gx_studio_screen_toggle,怎么SDK中没有

这个函数有的,你看下是不是使用版本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函数有的,你看下是不是使用版本的问题

我用的是git仓库最新的代码文件,但是全局搜索不出来这个函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git仓库最新的代码文件,但是全局搜索不出来这个函数

我的这个是6.3.0,里面是有的
ThreadX全家桶所有组件综合模板发布,史上最强安全认证综合模板,稳如泰山,含AC5,AC6,IAR和GCC(2023-12-23)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554&fromuid=58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这个是6.3.0,里面是有的
ThreadX全家桶所有组件综合模板发布,史上最强安全认证综合模板,稳如泰山 ...

感谢硬汉哥,我去看看

网友A(2024-12-28):
引用 网友C:
感谢硬汉哥,我去看看

貌似有些版本不同 被改造了, 但最终还是楼主位说的那个情况, 只是他们重新 修改了实现方式,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些版本不同 被改造了, 但最终还是楼主位说的那个情况, 只是他们重新 修改了实现方式,如下:
...

是的,切换调用的API还是调用的是楼主说的那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