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在EMWIN中,使用图片素材,触摸拖曳会有图片素材像素点丢失的问题

楼主(2020-10-12):
在EMWIN中,按键使用图片素材,然后单击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触摸拖曳,会使得图片素材像有素点丢失,出现白色条纹状,这个能推测一下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模拟器上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上测试下。

模拟器上,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拟器上,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那就是你的程序模板有点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的程序模板有点问题了

程序模板有问题?这个是什么意思?是我程序的整体框架的问题吗?

网友B:
屏幕刷新速度跟不上,不会是SPI屏吧,我用SPI屏也是拖拽局部花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刷新速度跟不上,不会是SPI屏吧,我用SPI屏也是拖拽局部花屏。

RGB屏幕用的LTDC驱动的,我都已经把刷新频率改到最高了,但是拖曳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RGB屏幕用的LTDC驱动的,我都已经把刷新频率改到最高了,但是拖曳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什么效果的拖拽

楼主:
就是手指触碰到屏幕,然后没有抬起,在控件范围内进行拖曳,就会出现像素点缺失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手指触碰到屏幕,然后没有抬起,在控件范围内进行拖曳,就会出现像素点缺失的问题

有实际效果展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实际效果展示吗。

,这三个图片都是有像素点缺失的问题,就是那个拨码开关的图片素材,用手指在那个按键控件从左到右拖曳,会出现图片中像素点缺失的现象,在emwin中刷新,改成整个窗口无效,重绘,还是是会有一瞬间可见的像素点缺失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三个图片都是有像素点缺失的问题,就是那个拨码开关的图片素材,用手指在那个按键控件从左到右拖曳, ...

你这个现象,大概率是读点函数的问题。。。。而且,可能和硬件接口有关系,比如总线上的控制emc的小电阻和电容。建议你把控制TFT的各种信号调慢一点,看看有没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