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求助,我想使用一个定时器触发三个ADC,分别使用DMA传输,请问有好的解决方法吗

楼主(2020-10-12):
目前使用一个TIM触发一个ADC,使用DMA1_Stream1的中断处理数据是没有问题的。当我想触发第二个ADC,使用DMA1_Stream2时,直接进入了传输错误中断,请问如何配置可以满足三个ADC都使用DMA传输数据,谢谢各位。

网友A:
可以参考论坛置顶帖V5开发板做的一代示波器,是采用的这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论坛置顶帖V5开发板做的一代示波器,是采用的这种方案。

刚注册不太会找,请问有链接路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注册不太会找,请问有链接路径吗

【安富莱】45期数字信号处理教程正式发布,原创高性能示波器代码全开源,第2版DSP和神经网络教程开工(2020-05-17)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富莱】45期数字信号处理教程正式发布,原创高性能示波器代码全开源,第2版DSP和神经网络教程开工(20 ...

现在ADC1、ADC2分别用DMA1_Stream0,DMA2_Stream1传输没有问题,当我想用DMA1的DMA1_Stream1通道传输ADC3时,就会发生开启ADC的DMA方式转换错误。想再请教一下如何配置同一个DMA的两个通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ADC1、ADC2分别用DMA1_Stream0,DMA2_Stream1传输没有问题,当我想用DMA1的DMA1_Stream1通道传输ADC3 ...

直接配置使用即可,无需特别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配置使用即可,无需特别设置。

大哥,我又碰到了个问题,如下:----------------------------------------------------------------------------------------
我用定时器2的TRGO触发3个ADC(ADC使用PLL时钟,36MHZ)进行转换并使用DMA1,DMA2,BDMA分别进行传输,同时定时器2的TRGO触发TIM4进行计数,当TIM4产生计数中断后,在中断中停止定时器2,此时ADC不再进行转换,将DMA传输的数据通过UART进行回传。但是这里我出现了一个问题,当我在中断中对DMA传输的数据不进行处理(赋值到另一个数组)时,数据是正确的,当我把数据赋值给另一个数组时再回传,DMA(BDMA)传输的数据就出现00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又碰到了个问题,如下:-------------------------------------------------------------------- ...

后面参考我的吧,近期我将做H7的3通道ADC快速交替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