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DROPDOWN控件可以设置其下拉listbox的背景色吗?

楼主(2020-10-13):
各位大牛,我想改变dropdown控件展开状态时的listbox的背景色,试过了在初始化dropdown时手动展开然后获取listbox句柄后设置,但是不生效,还是默认的白底。
        DROPDOWN_Expand(*hItem); //展开listbox
        listbox = DROPDOWN_GetListbox(*hItem);//当dropdown展开才能获取句柄
        LISTBOX_SetBkColor(listbox,LISTBOX_CI_UNSEL,0X393A3E); //灰色
        LISTBOX_SetBkColor(listbox,LISTBOX_CI_SEL,0xd99847);
        LISTBOX_SetBkColor(listbox,LISTBOX_CI_SELFOCUS,0xd99847); //蓝色
        LISTBOX_SetBkColor(listbox,LISTBOX_CI_DISABLED,0X393A3E);

        LISTBOX_SetTextColor(listbox,LISTBOX_CI_UNSEL,GUI_WHITE);
        LISTBOX_SetTextColor(listbox,LISTBOX_CI_SEL,GUI_WHITE);
        LISTBOX_SetTextColor(listbox,LISTBOX_CI_SELFOCUS,GUI_WHITE);
        LISTBOX_SetTextColor(listbox,LISTBOX_CI_DISABLED,GUI_WHITE);
        DROPDOWN_Collapse(*hItem);//关闭listbox

然后试了在released消息中设置,但是会出现展开的瞬间会先出现LISTBOX默认的白底,然后再显示我设置的样式,请问一下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DROPDOWN_Expand(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 //展开listbox
                                listbox = DROPDOWN_GetListbox(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当dropdown展开才能获取句柄
                                LISTBOX_SetBkColor(listbox,LISTBOX_CI_UNSEL,0X393A3E); //灰色
                                LISTBOX_SetBkColor(listbox,LISTBOX_CI_SEL,0xd99847);
                                LISTBOX_SetBkColor(listbox,LISTBOX_CI_SELFOCUS,0xd99847); //蓝色
                                LISTBOX_SetBkColor(listbox,LISTBOX_CI_DISABLED,0X393A3E);

                                LISTBOX_SetTextColor(listbox,LISTBOX_CI_UNSEL,GUI_WHITE);
                                LISTBOX_SetTextColor(listbox,LISTBOX_CI_SEL,GUI_WHITE);
                                LISTBOX_SetTextColor(listbox,LISTBOX_CI_SELFOCUS,GUI_WHITE);
                                LISTBOX_SetTextColor(listbox,LISTBOX_CI_DISABLED,GUI_WHITE);
                                // USER END
                                break;

网友A:
方便发个模拟器上的完整测试代码不,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发个模拟器上的完整测试代码不,我试试。

硬汉哥,这只是个简单的测试,一个dropdown无效果,另一个dropdown要显示下默认的白色后才显示我设置的样式。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30                          *
*        Compiled Jul  1 2015, 10:50:32                              *
*        (c) 2015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WINDOW_0   (GUI_ID_USER + 0x03)
#define ID_DROPDOWN_0   (GUI_ID_USER + 0x04)
#define ID_DROPDOWN_1   (GUI_ID_USER + 0x05)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static int SetDropDownStyle(WM_HWIN * hItem);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 ID_WINDOW_0, 3, 2, 320, 240, 0, 0x0, 0 },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Dropdown", ID_DROPDOWN_0, 41, 41, 80, 18, 0, 0x0, 0 },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Dropdown", ID_DROPDOWN_1, 189, 41, 80, 18,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Static code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LISTBOX_Handle listbox;
        int i;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Window'
    //
    hItem = pMsg->hWin;
    WINDOW_SetBkColor(hItem, GUI_MAKE_COLOR(0x00C080FF));
    //
    // Initialization of 'Dropdown'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DROPDOWN_0);
    DROPDOWN_SetListHeight(hItem, 50);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1");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2");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3");
        SetDropDownStyle(&hItem);
    //
    // Initialization of 'Dropdown'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DROPDOWN_1);
    DROPDOWN_SetListHeight(hItem, 50);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1");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2");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3");
    DROPDOWN_SetFont(hItem, GUI_FONT_24_1);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DROPDOW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Dropdow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DROPDOWN_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Dropdow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listbox = DROPDOWN_GetListbox(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当dropdown展开才能获取句柄
                LISTBOX_SetBkColor(listbox,LISTBOX_CI_UNSEL,0X393A3E); //灰色
                LISTBOX_SetBkColor(listbox,LISTBOX_CI_SEL,0xd99847);
                LISTBOX_SetBkColor(listbox,LISTBOX_CI_SELFOCUS,0xd99847); //蓝色
                LISTBOX_SetBkColor(listbox,LISTBOX_CI_DISABLED,0X393A3E);

                LISTBOX_SetTextColor(listbox,LISTBOX_CI_UNSEL,GUI_WHITE);
                LISTBOX_SetTextColor(listbox,LISTBOX_CI_SEL,GUI_WHITE);
                LISTBOX_SetTextColor(listbox,LISTBOX_CI_SELFOCUS,GUI_WHITE);
                LISTBOX_SetTextColor(listbox,LISTBOX_CI_DISABLED,GUI_WHIT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Window
*/
WM_HWIN CreateWindow1(void);
WM_HWIN CreateWindow1(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窗口自动使用存储设备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创建对话框,使用GUIBulder生成的对话框创建函数 */
        CreateWindow1();

        while (1)
        {
                GUI_Delay(10);
        }
}

static int SetDropDownStyle(WM_HWIN * hItem)
{
        DROPDOWN_SKINFLEX_PROPS skin;
        LISTBOX_Handle listbox;
        int i;
        DROPDOW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VCENTER);
        DROPDOWN_SetFont(*hItem, GUI_FONT_24_1);
        DROPDOWN_SetAutoScroll(*hItem, 1); //开启下拉滑动条

        for (i = 0; i < DROPDOWN_SKINFLEX_PI_DISABLED + 1; i++)
        {
                DROPDOWN_GetSkinFlexProps(&skin, i);
                skin.aColorFrame[0] = 0X393A3E;
                skin.aColorFrame[1] = 0X393A3E;
                skin.aColorFrame[2] = 0X393A3E;

                skin.aColorUpper[0] = 0X393A3E;
                skin.aColorUpper[1] = 0X393A3E;

                skin.aColorLower[0] = 0X393A3E;
                skin.aColorLower[1] = 0X393A3E;
                skin.ColorArrow = 0xDDDDDC;
                skin.ColorText = GUI_WHITE;
                skin.Radius = 2;
                skin.ColorSep = GUI_BLACK;
                DROPDOWN_SetSkinFlexProps(&skin, i);
        }

        DROPDOWN_SetTextHeight(*hItem, 30); // 设置dropdown 关闭状态时的高度
        DROPDOWN_SetListHeight(*hItem, 250);//设置下拉列表的高度
        DROPDOWN_SetScrollbarWidth(*hItem, 32);//滚动条的宽度

        DROPDOWN_Expand(*hItem); //展开listbox
        listbox = DROPDOWN_GetListbox(*hItem);//当dropdown展开才能获取句柄
        LISTBOX_SetBkColor(listbox,LISTBOX_CI_UNSEL,0X393A3E); //灰色
        LISTBOX_SetBkColor(listbox,LISTBOX_CI_SEL,0xd99847);
        LISTBOX_SetBkColor(listbox,LISTBOX_CI_SELFOCUS,0xd99847); //蓝色
        LISTBOX_SetBkColor(listbox,LISTBOX_CI_DISABLED,0X393A3E);

        LISTBOX_SetTextColor(listbox,LISTBOX_CI_UNSEL,GUI_WHITE);
        LISTBOX_SetTextColor(listbox,LISTBOX_CI_SEL,GUI_WHITE);
        LISTBOX_SetTextColor(listbox,LISTBOX_CI_SELFOCUS,GUI_WHITE);
        LISTBOX_SetTextColor(listbox,LISTBOX_CI_DISABLED,GUI_WHITE);

        DROPDOWN_Collapse(*hItem);//关闭listbox
        return 0;
}
// USER END

/*************************** End of fil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发个模拟器上的完整测试代码不,我试试。

硬汉哥,这是一个简单的测试代码哈,一个dropdown无效果,另一个dropdown要先显示默认的白色背景后才显示我设置的样式,代码如下: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30                          *
*        Compiled Jul  1 2015, 10:50:32                              *
*        (c) 2015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WINDOW_0   (GUI_ID_USER + 0x03)
#define ID_DROPDOWN_0   (GUI_ID_USER + 0x04)
#define ID_DROPDOWN_1   (GUI_ID_USER + 0x05)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static int SetDropDownStyle(WM_HWIN * hItem);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 ID_WINDOW_0, 3, 2, 320, 240, 0, 0x0, 0 },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Dropdown", ID_DROPDOWN_0, 41, 41, 80, 18, 0, 0x0, 0 },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Dropdown", ID_DROPDOWN_1, 189, 41, 80, 18,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Static code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LISTBOX_Handle listbox;
        int i;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Window'
    //
    hItem = pMsg->hWin;
    WINDOW_SetBkColor(hItem, GUI_MAKE_COLOR(0x00C080FF));
    //
    // Initialization of 'Dropdown'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DROPDOWN_0);
    DROPDOWN_SetListHeight(hItem, 50);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1");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2");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3");
        SetDropDownStyle(&hItem);
    //
    // Initialization of 'Dropdown'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DROPDOWN_1);
    DROPDOWN_SetListHeight(hItem, 50);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1");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2");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3");
    DROPDOWN_SetFont(hItem, GUI_FONT_13_1);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Item");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DROPDOW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Dropdow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DROPDOWN_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Dropdow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listbox = DROPDOWN_GetListbox(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当dropdown展开才能获取句柄
                LISTBOX_SetBkColor(listbox,LISTBOX_CI_UNSEL,0X393A3E); //灰色
                LISTBOX_SetBkColor(listbox,LISTBOX_CI_SEL,0xd99847);
                LISTBOX_SetBkColor(listbox,LISTBOX_CI_SELFOCUS,0xd99847); //蓝色
                LISTBOX_SetBkColor(listbox,LISTBOX_CI_DISABLED,0X393A3E);

                LISTBOX_SetTextColor(listbox,LISTBOX_CI_UNSEL,GUI_WHITE);
                LISTBOX_SetTextColor(listbox,LISTBOX_CI_SEL,GUI_WHITE);
                LISTBOX_SetTextColor(listbox,LISTBOX_CI_SELFOCUS,GUI_WHITE);
                LISTBOX_SetTextColor(listbox,LISTBOX_CI_DISABLED,GUI_WHIT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Window
*/
WM_HWIN CreateWindow1(void);
WM_HWIN CreateWindow1(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窗口自动使用存储设备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创建对话框,使用GUIBulder生成的对话框创建函数 */
        CreateWindow1();

        while (1)
        {
                GUI_Delay(10);
        }
}

static int SetDropDownStyle(WM_HWIN * hItem)
{
        DROPDOWN_SKINFLEX_PROPS skin;
        LISTBOX_Handle listbox;
        int i;
        DROPDOW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VCENTER);
        DROPDOWN_SetFont(*hItem, GUI_FONT_24_1);
        DROPDOWN_SetAutoScroll(*hItem, 1); //开启下拉滑动条

        for (i = 0; i < DROPDOWN_SKINFLEX_PI_DISABLED + 1; i++)
        {
                DROPDOWN_GetSkinFlexProps(&skin, i);
                skin.aColorFrame[0] = 0X393A3E;
                skin.aColorFrame[1] = 0X393A3E;
                skin.aColorFrame[2] = 0X393A3E;

                skin.aColorUpper[0] = 0X393A3E;
                skin.aColorUpper[1] = 0X393A3E;

                skin.aColorLower[0] = 0X393A3E;
                skin.aColorLower[1] = 0X393A3E;
                skin.ColorArrow = 0xDDDDDC;
                skin.ColorText = GUI_WHITE;
                skin.Radius = 2;
                skin.ColorSep = GUI_BLACK;
                DROPDOWN_SetSkinFlexProps(&skin, i);
        }

        DROPDOWN_SetTextHeight(*hItem, 30); // 设置dropdown 关闭状态时的高度
        DROPDOWN_SetListHeight(*hItem, 250);//设置下拉列表的高度
        DROPDOWN_SetScrollbarWidth(*hItem, 32);//滚动条的宽度

        DROPDOWN_Expand(*hItem); //展开listbox
        listbox = DROPDOWN_GetListbox(*hItem);//当dropdown展开才能获取句柄
        LISTBOX_SetBkColor(listbox,LISTBOX_CI_UNSEL,0X393A3E); //灰色
        LISTBOX_SetBkColor(listbox,LISTBOX_CI_SEL,0xd99847);
        LISTBOX_SetBkColor(listbox,LISTBOX_CI_SELFOCUS,0xd99847); //蓝色
        LISTBOX_SetBkColor(listbox,LISTBOX_CI_DISABLED,0X393A3E);

        LISTBOX_SetTextColor(listbox,LISTBOX_CI_UNSEL,GUI_WHITE);
        LISTBOX_SetTextColor(listbox,LISTBOX_CI_SEL,GUI_WHITE);
        LISTBOX_SetTextColor(listbox,LISTBOX_CI_SELFOCUS,GUI_WHITE);
        LISTBOX_SetTextColor(listbox,LISTBOX_CI_DISABLED,GUI_WHITE);

        DROPDOWN_Collapse(*hItem);//关闭listbox
        return 0;
}
// USER END

/*************************** End of file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这是一个简单的测试代码哈,一个dropdown无效果,另一个dropdown要先显示默认的白色背景后才显示 ...

不要设置皮肤色,使用经典色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设置皮肤色,使用经典色是否正常。

dropdown不适用肤色,注释掉SetDropDownStyle里的for循环,还是一样的效果。我后来直接在创建窗口初始化的时候添加
                LISTBOX_SetDefaultBkColor(LISTBOX_CI_UNSEL,0X393A3E);
                LISTBOX_SetDefaultBkColor(LISTBOX_CI_SEL,0xd99847);
                LISTBOX_SetDefaultBkColor(LISTBOX_CI_SELFOCUS,0xd99847);
                LISTBOX_SetDefaultBkColor(LISTBOX_CI_DISABLED,0X393A3E);

                LISTBOX_SetDefaultTextColor(LISTBOX_CI_UNSEL,GUI_WHITE);
                LISTBOX_SetDefaultTextColor(LISTBOX_CI_SEL,GUI_WHITE);
                LISTBOX_SetDefaultTextColor(LISTBOX_CI_SELFOCUS,GUI_WHITE);
                LISTBOX_SetDefaultTextColor(LISTBOX_CI_DISABLED,GUI_WHITE);
但是也不行,从现象上看dropdown展开的时候会多出listbox控件,但是当控件未展开的时候不受listbox设置的影响,而且似乎每次展开的listbox句柄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还打印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设置皮肤色,使用经典色是否正常。

刚才验证了下,同一个dropdown控件,每次获取的listbox控件的句柄会有不同
day listbox = 0
day listbox = 192
day listbox = 0
day listbox = 220
day listbox = 0
day listbox = 192
day listbox = 0
day listbox = 220
day listbox = 0
day listbox = 192
day listbox = 0
day listbox = 220
day listbox = 0
day listbox = 189

网友:
引用 楼主:
dropdown不适用肤色,注释掉SetDropDownStyle里的for循环,还是一样的效果。我后来直接在创建窗口初始化 ...

函数LISTBOX_SetDefaultBkColor要放在GUI_Init函数后面就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