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16KB RAM) DSP库函数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20-10-13):
请教一下大家,我在使用STM32F072单片机学习DSP的使用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使用函数:arm_rfft_q15,
在使用这个函数之前会  初始化结构体S    arm_rfft_init_q15(&S, 64, 0, 1);
一旦加上这条语句,程序在最后的链接过程中就会提示空间不足,
通过查看MAP文件,在不调用这条语句时RAM大概占用2K。
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问题,以及我该如何修改代码才能正常运行,谢谢

不使用该函数:
不会报错:
MAP占用:
调用该函数后:
程序链接报错:

????求教

网友:
选择个空间大的芯片,建立个工程,看看要占用多大RAM和Flash,再看看map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