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请问下,升级MDK版本,旧版本要先删除吗,升级后安装的库包还会在吗

楼主(2020-10-13):
如题,求指教,感谢!

网友A:
不用删除,安装到不同的安装目录就行。

软件包要重新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删除,安装到不同的安装目录就行。

软件包要重新安装。

感谢!原来就是这么干的,觉得升级版本要重新安装软件包太麻烦了,怕是自己走了歪路,所以来求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