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stm32F4 CCM内存用作ucosII任务堆栈

楼主(2020-10-13):
最近使用stm32F4 CCM的64KB内存用作ucosII任务堆栈,编译通过,但是上电就跳转到hardfault中
使用编译器为keil5,使用方法是百度出来的具体如下

1。设置使用ccm

2.修改sct链接文件

3 把任务堆栈放到UCOS_STK_RAM中
OS_STK InitUserTaskStack[INIT_USER_TASK_SIZE] __attribute__((section("UCOS_STK_RAM")));
把每个任务的堆栈都是这样设置

编译通过,但是上电后就发生hardfault. 任务堆栈不定位到UCOS_STK_RAM中,像这样定义OS_STK InitUserTaskStack[INIT_USER_TASK_SIZE]  程序就正常运行

是不是还有地方需要设置

网友:
方法一:

可以参考我的早期的一代示波器做法,早期的一代示波器是采用的uCOS-III制作的,任务栈空间,任务控制块是采用的CCM。

【安富莱】45期数字信号处理教程正式发布,原创高性能示波器代码全开源,第2版DSP和神经网络教程开工(2020-05-17)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6&fromuid=58

网友:
方法二:

采用这个教程的方案,适用于所有STM32系列

【安富莱】STM32H7用户手册发布,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HAL库的框架学习,授人以渔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