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关于裸机程序和实时系统的实时性比较

楼主(2020-10-13):
实时性主要是指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任务,在这个时间内速度越快越好。

1、认为裸机强,主要是还停留在认为系统任务切换等场合占用时间,实际上这些可以忽略。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设置不同任务的优先级解决,就跟裸机下设置不同中断优先级来实现抢占是一个道理。还有就是零中断延迟问题,这些像RTX可以零中断延迟,基本与裸机执行无差别。

2、认为RTOS下比较强,这个里不讲大道理了,直接举几个实用性案例。
(1)裸机下我们经常会有一些等待中断里面标志的情况,无法保证实时性,而RTOS下可以立即发送消息给相应任务去执行。

(2)GUI下载开启DMA2D加速,裸机下我们只能死等,而RTOS下我们可以切到各种高优先级任务下继续执行。让GUI继续DMA2D。

(3)文件系统下,同理。
        谈一下常用的 DMA2D,MDMA和通用DMA1,DMA2应用分类,为什么有些DMA应用是死等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646

(4)网络下,像BSD Socket这些机制,小型协议栈基本都要多任务支持,裸机下很难玩转,还有高效的事件触发机制等都需要RTOS的支持。

网友:
感谢硬汉分享,实时系统能解决很多问题,最直观得是代码模块化,不同功能模块程序独立开,做成单独线程;方便维护

网友:
嗯嗯,一直跑裸机程序,一直认为跑裸机程序强于RTOS,谢谢提醒,自己认知有待提高!

网友:
我认为开发难度是更重要的指标,8位机我全裸跑,STM32下用ucos2

网友A(2023-10-24):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dsp上的信号采集与处理,adc以96KHZ,32bit(24有效位),四通道输出数据,dsp接收adc传入的数据并处理,然后以96
KHZ的速率输出,要求是固定延时,同一时间输入输出的数据流相差固定延时。
dma以循环模式接收adc的输入,必须在1/96K的时间内将数据搬走,防止数据覆盖。
dma以循环模式输出处理完的数据,必须在1/96K的时间内将数据填充,防止发送已经传输完成的旧数据。
然后dsp同时需要对数据进行处理。请问这个程序可以用rtos完成吗?
我现在是用的裸机,但想探讨一下rtos方案的可行性,如果可以,我想看看能不能把它改为rtos。
谢谢大佬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dsp上的信号采集与处理,adc以96KHZ,32bit(24有效位),四通道输出数据,dsp接收adc传 ...

早期我用RTX4做的192KHz 24bit,FFT频谱实时处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330&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期我用RTX4做的192KHz 24bit,FFT频谱实时处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330&extra=p ...

直接给我看傻了,谢谢大佬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