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下,把 ThreadX os 升级到 v6.1.0 版本提示错误 ?

楼主(2020-10-13):
请教下,把 ThreadX os 升级到 v6.1.0 版本提示错误 ?

编译器使用 mdk v5.31.0
1. 启用 TX_MISRA_ENABLE 这个定义出现的错误

2. 不启用 TX_MISRA_ENABLE 这个定义出现的错误

网友A:
这个是什么? IA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 IAR吗

使用 mdk 编译器

貌似不能够 使能 TX_MISRA_ENABLE  这个 功能,另外在

tx_thread_stack_error_handler.c  源文件里面复制一份 _tx_thread_stack_error_handler 这个函数出来即可,

程序运行貌似正常 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 mdk 编译器

貌似不能够 使能 TX_MISRA_ENABLE  这个 功能,另外在

这个功能是6.1之后才有的,不定义TX_MISRA_ENABLE这个,就只有一个错误,定义了后有很多的错误。。。。。我是不定义TX_MISRA_ENABLE这个,直接打开 tx_thread_relinquish.c 文件把 预编译的选项屏蔽之后就能编译通过,没有测试是否正常。。。

之后我就放弃6.1改用6.0了。。。

网友:
6.1相对于6.0的tx_thread_stack_error_handler.c文件定义了TX_MISRA_ENABLE 宏控制是否添加本文件,去掉#ifdef TX_MISRA_ENABLE 和#endif  就好了。但是开启堆栈检测必须开启MISRA,这个没看出来。

网友:
我使用 STM32CubeIDE 1.2.0 编译 ThreadX6.1 可以成功没有任何错误。我编译的工程 Azure_RTOS_6.1_STM32F746G-DISCO_STM32CubeIDE_Samples_2020_10_10

网友B:
发现一个问题,是他们自己的例程《Azure_RTOS_6.1_STM32F746G-DISCO_STM32CubeIDE_Samples_2020_10_10》的代码 tx_thread_relinquish.c 这个文件中根本就没有 TX_MISRA_ENABLE 预编译选项

网友A:
后面我也升级个最新的6.1.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一个问题,是他们自己的例程《Azure_RTOS_6.1_STM32F746G-DISCO_STM32CubeIDE_Samples_2020_10_10》的 ...

我是直接复制 threadx os v6.1.0  源码里面的文件进行升级的,目前测试 貌似没有发现问题,程序能够正常稳定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我也升级个最新的6.1.0试试。

欢迎欢迎啊,大神你值得拥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欢迎欢迎啊,大神你值得拥有

看来用比较软件,得比对下他们修改了那些东西。

每次ThreadX升级时,升级内容介绍不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用比较软件,得比对下他们修改了那些东西。

每次ThreadX升级时,升级内容介绍不详。

代码比对有什么比较好的软件啊 ?

这个比对软件我貌似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怎么使用过啊,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

网友:
SES移植最新的,没有遇到这方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