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STM32H750 FMC NorFlash使用咨询

楼主(2020-10-14):
各位大神,有谁使用stm32H750 + FMC(NorFlash,SDRAM),因为代码超过128k,所以想使用分散加载功能;但是在使用.sct存储到外部NorFlash时后无法启动,可以给个建议吗? 谢谢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02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02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 (Veneer$$Code)
        startup_stm32h750xx.o
        system_stm32h7xx.o
        stm32h7xx_hal.o
        stm32h7xx_hal_cortex.o
        stm32h7xx_hal_rcc.o
        stm32h7xx_hal_rcc_ex.o
        stm32h7xx_hal_gpio.o
        stm32h7xx_hal_msp.o
        stm32h7xx_hal_ltdc.o
        stm32h7xx_hal_tim.o
        stm32h7xx_hal_tim_ex.o
        stm32h7xx_hal_uart.o
        stm32h7xx_hal_uart_ex.o
        stm32h7xx_ll_fmc.o
        stm32h7xx_hal_i2c.o
        stm32h7xx_hal_i2c_ex.o
        stm32h7xx_hal_pwr_ex.o
        stm32h7xx_hal_sdram.o
        stm32h7xx_it.o
        stm32h7xx_hal_dma.o
        stm32h7xx_hal_dma2d.o
        stm32h7xx_hal_spi.o

        main.o
        sys.o
        usart.o
        delay.o
        bsp_basic_tim.o
        bsp_sdram.o
        bsp_mpu.o
        bsp_nor_flash.c
        rs485.o
        touch.o
        bsp_lcd_backlight.o
        malloc.o
        fpinit.o
  }

  RW_IRAM2 0x24000000 0x00080000  {
  .ANY (+RW +ZI)
  }
}

LR_ROM1 0x64000000 0x00800000  {
  ER_ROM1 0x64000000 0x0080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ANY (+RO)
  }
}

网友A:
这种玩法有点麻烦,因为外部NOR Flash要先初始化才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玩法有点麻烦,因为外部NOR Flash要先初始化才可以使用。

感谢回复,是麻烦 现在还没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