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关于STM32H7的LTDC可以支持到的最大分辨率问题,为什么可以比标定的1024*768要高点

楼主(2020-10-15):
理解这个知识点的关键点是LTDC本身寄存器配置可以支持到4096*2048。

而ST官方手册里面标注的支持到1024*768,这个是他们官方经过综合测试做的定标,这个分辨率及其以下比较稳定。

再高也可以凑合用

网友:
就像车的超载一样,不是不能拉不动,只是安全性等就不同了。

网友(2023-06-26):
1024*768用于大屏分辨还是小了,大屏至少1280*720这个分辨率支持吗,大屏最好是1920*1080。
想用STM32H7输出接720P或1080P显示器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亲测H7驱动1280*768的显示屏,毫无压力

网友(2023-09-04):
引用 网友A:
亲测H7驱动1280*768的显示屏,毫无压力

刷个30帧的视频试试? 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