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RL-USB和RL-TCPnet教程所需软件包下载合集(2020-10-15)

楼主(2020-10-15):
MDK使用5.30及其以上版本。
CMSIS 软件包使用V5.7.0
MDK的STM32H7软件包使用V2.6.0
MDK的STM32F4软件包使用V2.15.0
STM32CubeMX使用V6.0.x
ARM_Compiler使用V1.6.3
RTX5中间件使用V7.12.0

MDK 530.EXE (875.73MB)
MDK531.EXE (875.96MB)
MDK532.EXE (892.75MB)

ARM.CMSIS.5.7.0.pack (110.86MB)
Keil.STM32F4xx_DFP.2.15.0.pack (248.76MB)
Keil.STM32H7xx_DFP.2.6.0.pack (339.13MB)
Keil.ARM_Compiler.1.6.3.pack (3.88MB)
en.stm32cubemx_v6-0-0.zip (229.15MB)
Keil.MDK-Middleware.7.12.0.pack (108.30MB)

网友A:
硬汉哥现在比较中意threadx这个系统,如果现在手上有个用STM32 MCU项目,RTX, uCOS, FreeRTOS, embOS,ThreadX这些系统都是可以做的,你会选哪个呢?
我是最近刚了解Threadx这个系统才找到咱们论坛的,资料真不少,之前RTOS了解的不是很多,如果现在想深入学习一个的话,是不是选择THREADX这个系统比较适合呢?主要是做工控方面的。现在是比较犹豫FREERTOS和THREAD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现在比较中意threadx这个系统,如果现在手上有个用STM32 MCU项目,RTX, uCOS, FreeRTOS, embOS,Threa ...

可以学习ThreadX,最近正在如火如荼的更新中。

网友:
有更新到最新的winusb驱动的DAP吗

网友B:
用您的template工程下到自己的H750板子上,LQFP100的,插上USB枚举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您的template工程下到自己的H750板子上,LQFP100的,插上USB枚举错误。。

估计是那里没有配置对吧。

网友C(2021-03-04):
硬汉,刚入USB坑,有429作为host,bulk协议读取自定义类设备的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刚入USB坑,有429作为host,bulk协议读取自定义类设备的例子吗?

没有,只做了USB Host外挂U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只做了USB Host外挂U盘。

现在是一头雾水,枚举总是出错,硬汉能抽时间出一个参考例子吗?谢谢

网友D(2022-04-05):
编译的时候提示.Packs\Keil\MDK-Middleware\7.12.0\Network\Lib\ARM\Net4_CM3_L.lib: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译的时候提示.Packs\Keil\MDK-Middleware\7.12.0\Network\Lib\ARM\Net4_CM3_L.lib: No such file or dire ...

升级MDK到5.30,安装H7软件包2.6.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