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请教下,使用 mdk ac6 结构体变量出现诡异的事情 ?

楼主(2020-10-15):
请教下,使用 mdk ac6 结构体变量出现诡异的事情 ?
mdk v5.31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_a;
  uint8_t  _b;
  uint8_t  _c;
  uint8_t  _d;

}  _tempDef;

_tempDef  * _temp_def =0;

int main(void)
{

  _temp_def = malloc(sizeof(_tempDef));

  _temp_def -> _a = 8;

  ....
}

  这个里面,其中有个变量的工作异常, 就是赋值 没有变化 ? 但是在有些 地方调用又是可以,有些地方不行,有些被他搞晕了,最后

  目前解决的方法是 吧 结构体里面的那个 工作异常的变量 定义到 外面 就可以正常了,请问有谁遇到过没有,有没有其他的好的解决方法 ??

网友A:
仅仅赋值,不读取,会被编译器优化掉。

网友:
我遇到过
uint8_t a;
a=1;i
f(a==1)/if(a!=1)全部判错的奇葩现象。
感觉是将a的地址上前面的数据一起进行32位比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赋值,不读取,会被编译器优化掉。

有读取啊,

貌似就是赋值 在有些函数里面 可以被正确的赋值,有些函数里面 貌似赋值无效 问题现在就有点纠结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读取啊,

貌似就是赋值 在有些函数里面 可以被正确的赋值,有些函数里面 貌似赋值无效 问题现在就有 ...

这个可以创建一个最简单的工程测试下,仅一个main函数测试。

防止是程序里面其它问题造成的。

网友:
注意事项:malloc(sizeof(_tempDef))的返回值一定要确保不是NULL,上面直接赋值和引用是不对的

网友:
试一下这个:
_temp_def = (_tempDef *)malloc(sizeof(_tempDef));

if (_temp_def) {
  _temp_def -> _a = 8;
}

网友B:
CMSIS Driver层的USART驱动
有没有测试过这部分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SIS Driver层的USART驱动
有没有测试过这部分内容????

你之前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B:
是的    从5.30版本换成5.25版本还是不行
//---------------------------------------------------------------------
#include "Driver_USART.h"

#define TEXT "hello world\r\n"
extern ARM_DRIVER_USART Driver_USART1;

void myUSART1_Callback(uint32_t event)
{

}
int main(void)
{
        static ARM_DRIVER_USART *USARTdrv = &Driver_USART1;

        USARTdrv->Initialize(myUSART1_Callback);
        USARTdrv->owerControl(ARM_POWER_FULL);
        USARTdrv->Control(ARM_USART_MODE_ASYNCHRONOUS |
                                                                                                ARM_USART_DATA_BITS_8 |
                                                                                                ARM_USART_PARITY_NONE |
                                                                                                ARM_USART_STOP_BITS_1 |
                                                                                                ARM_USART_FLOW_CONTROL_NONE, 115200
                                                                                                );
        /* Enable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 lines */
        USARTdrv->Control(ARM_USART_CONTROL_TX, 1);

        USARTdrv->Send(TEXT, sizeof(TEXT));  /* 发送不成功   全速运行到这一行 卡停了  再也运行不到下一行     用这部分的人太少了 很难得到交流  看来真的只有硬汉兄弟帮帮忙*/
        while(1);
}
//----------------------------------------------------------------------

网友:
扎心的是安装包下的板载例程里面又没有操作这部分的例子     加上翻了网上博主的文章  实在也是没发现有错误啊      实在是太迷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从5.30版本换成5.25版本还是不行
//------------------------------------------------------- ...

直接撸个我们的板子操作的了,你的这耽误太长时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    从5.30版本换成5.25版本还是不行
//------------------------------------------------------- ...

一直用cmsis uart driver,没遇到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cmsis uart driver,没遇到任何问题

建议改为以下试试看:
static char text[] = "hello world";
.
.
.
USARTdrv->Send(&text[0], sizeof(text));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cmsis uart driver,没遇到任何问题

加个微信吧 1868235316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撸个我们的板子操作的了,你的这耽误太长时间了。

你们F1系列支持cmsis uart driver这样的例子吗?硬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F1系列支持cmsis uart driver这样的例子吗?硬汉

我们的F1板子停产了,不再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cmsis uart driver,没遇到任何问题

你没遇到任何问题  那你用的是F1系列芯片上做的测试应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