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两个radio控件组成一组后的点击任意一个会触发两个控件的value chaned 消息?

楼主(2020-10-15):
各位大牛,我向请问一个问题,就是两个radio组成同一组后,点击任意一个,会同时触发value chaned 消息,这是不是正常的吗?
代码如下:
case ID_RADIO_WEEK: // Notifications sent by 'Radio'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if(currentRadioValue==monthRadio)
                                {
                                        printf("week \r\n");
                                        W25QXX_Read((U8 *)&g_useConfig,5,sizeof(g_useConfig)); //从第1个地址处开始,读出4个字节
                                        if(g_useConfig.HaveUseTime != -1)
                                        {
                                                hItem=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LISTVIEW_0);
                                                find_data(&hItem,7);
                                        }
                                        currentRadioValue=weekRadio;
                                }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printf("ID_RADIO_WEEK value changed \r\n");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RADIO_MONTH: // Notifications sent by 'Radio'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if(currentRadioValue==weekRadio)
                                {
                                        printf("month \r\n");
                                        W25QXX_Read((U8 *)&g_useConfig,5,sizeof(g_useConfig)); //从第1个地址处开始,读出4个字节
                                        if(g_useConfig.HaveUseTime != -1)
                                        {
                                                hItem=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LISTVIEW_0);
                                                find_data(&hItem,30);
                                        }
                                        currentRadioValue=monthRadio;
                                }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printf("ID_RADIO_MONTH value changed \r\n");
                                // USER END
                                break;

现象:

楼主:
现象图片不知道为啥每添加上~,
[2020-10-15 09:50:32.367]
RX:ID_RADIO_WEEK value changed
ID_RADIO_MONTH value changed
month

[2020-10-15 09:50:36.968]
RX:ID_RADIO_MONTH value changed
ID_RADIO_WEEK value changed
week

网友A:
Radio控件Group分组功能使用注意事项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212&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dio控件Group分组功能使用注意事项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212&fromuid= ...

谢谢硬汉哥,还是要多手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