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求问,32的ADC输入引脚可以和内部COMP的输入引脚用同一个吗

楼主(2020-10-15):
求问,32的ADC输入引脚可以和内部COMP的输入引脚用同一个吗,r如图:PA7同时做ADC2_IN4输入,和内部比较器正端输入,和DAC1_OUT2的输出电压做比较,过流保护

网友:
应该不行,同一类的可以

像ADC123这种引脚,就可以ADC1,ADC2,ADC3三个通道同时采集一个引脚。

网友:
特定管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