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V6的以太网驱动引脚改为PB11和PG14?

楼主(2020-10-15):
因为我的板子以太网使用了PB11和PG14(V6使用的是PG11和PB13),请问 ETH_STM32F4xx.c 文件中的 init_ethernet() 函数要怎样改呢?(惭愧,不会直接寄存器操作,多谢多谢!)
       /* 配置PG11,PG13,复用功能,推挽模式,100MHz,无上拉下拉,复用到AF11 (Ethernet) */ (目标:去掉PG11,改为PB11)
        GPIOG->MODER   &= ~0x0CC00000;
        GPIOG->MODER   |=  0x08800000;
        GPIOG->OTYPER  &= ~0x00002800;
        GPIOG->OSPEEDR |=  0x0CC00000;
        GPIOG->PUPDR   &= ~0x0CC00000;
        GPIOG->AFR[1]  &= ~0x00F0F000;
        GPIOG->AFR[1]  |=  0x00B0B000;

        /* 配置PB13,复用功能,推挽模式,100MHz,无上拉下拉,复用到AF11 (Ethernet) */(目标:去掉PB13,改为PG14)
        GPIOB->MODER   &= ~0x0C000000;
        GPIOB->MODER   |=  0x08000000;
        GPIOB->OTYPER  &= ~0x00002000;
        GPIOB->OSPEEDR |=  0x0C000000;
        GPIOB->PUPDR   &= ~0x0C000000;
        GPIOB->AFR[1]  &= ~0x00F00000;
        GPIOB->AFR[1]  |=  0x00B00000;

网友:
直接标准库的GPIO配置就行。

之前做的时候想降低库的依赖性和快速初始化,搞了个这种。实际弄不弄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