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大家有没有遇到threadx在用IAR+Jlink调试时全速运行后退出调试导致有的任务卡死的情况呢

楼主(2020-10-15):
如题,这几天我在iar + jlink调试结束退出调试(点IAR的红色×按钮)后,发现有1个任务不运行了(led指示灯不闪烁了),但是其他任务却工作的好好的仿真时全速跑(不断开调试)或者上电运行程序该任务和其他任务运行均正常,这样的话我就没法仿真调试了,该任务中每隔1秒执行一次rtc芯片的读取操作,rtc读取中没有卡住的语句,然后就是
tx_thread_sleep(1000);

这是怎么回事呢,该任务怎么不调度了呢?

另外:
分享一个例子,我在用filex读写ram和levlex读写ram时分别在这2个任务中都调用了
fx_system_initialize();

这样写会导致后面调用fx_system_initialize();的任务运行一次后不再被调度,原因现在还没有找到,但是出现这种情况时只需要在创建任务时调用
fx_system_initialize();

函数,各个filex任务中不再调用即可。

网友A:
直接下载到芯片里面,重新上电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下载到芯片里面,重新上电正常不。

嗯,这种各个任务都是正常的,我仿真都是在flash中运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种各个任务都是正常的,我仿真都是在flash中运行的

那没事,估计是调试哪里不好使了。
可以用断点调试看看任务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没事,估计是调试哪里不好使了。
可以用断点调试看看任务是否正常。

好的,有时间了我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