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大神,小弟在做一个小界面。用的多页控件。第二页有一个串口发送程序,并使用的TIME循环发送。但是想知道怎么在切换到其

楼主(2020-10-15):
请教大神,小弟在做一个小界面。用的多页控件。一共有三页。第二页有一个串口发送程序,并使用的TIME循环发送。但是想知道怎么在切换到其他页面时,使第二个页面里的串口发送程序停止,并且再切换回第二页的时候继续串口循环发送。或者理解为当前页面为第二页的时候,第二页的定时器启动。在其他页时,第二页的定时器关闭。
小弟的循环是这样写的,但是没起作用,这个消息根本不会发送。

楼主:
这是小弟的图,希望大神可以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小弟的图,希望大神可以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最好在主程序里面判断,然后用函数MULTIPAGE_GetSelection做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在主程序里面判断,然后用函数MULTIPAGE_GetSelection做检测。

谢谢大神指导,找到了这个函数,实现了这个功能,十分感谢!
不过只实现了仅在第二页发送串口,程序还是写在case TIME里,哈哈哈。
比较菜,写在主程序里没能成功。
而且这样切换到其他页时,定时器应该还在工作吧。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让定时器也在其他页停止工作。(有尝试,但没成功,哈哈哈
如果大神有时间点拨下最好,没有的时间的话也不要紧。
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指导,找到了这个函数,实现了这个功能,十分感谢!
不过只实现了仅在第二页发送串口,程序还是 ...

可以设置个变量,控制那个定时器的restart函数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个变量,控制那个定时器的restart函数执行。

好的,我试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