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打算借鉴ucos-III的内核管理中断与非内核管理中断的思路对Threadx改造一下

楼主(2020-10-15):
如题

网友A:
这个想法狠力天啦,

另外想问一下 为何需要 改造 一下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想法狠力天啦,

另外想问一下 为何需要 改造 一下啊 ??

我们有些对时间要求严格的中断服务,不想被操作系统频繁的关中断和开中断影响,ucosIII这一点我觉得做的比较好

网友:
Threadx 中断没有管理?

网友:
这个改造针对M内核比较简单,修改中断开关函数不使用primask,使用basepri即可。

难点是修改后会不会影响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有些对时间要求严格的中断服务,不想被操作系统频繁的关中断和开中断影响,ucosIII这一点我觉得做的 ...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 直接使用 ucos-iii 就可以了啊,貌似也没有必要折腾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 直接使用 ucos-iii 就可以了啊,貌似也没有必要折腾哟

我觉得也是。

楼主:
我要用到NetX组件,所以才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