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Driver] H7版的CMSIS-Driver USB驱动USBD_STM32H7xx.c的头文件包含顺序容易导致编译错误unknown type name 'HAL_StatusTypeDef'

楼主(2020-10-16):
默认是这样的:

编译会出一瓢错误:

修改为这样的包含顺序就正常了:

网友A:
我前段时间被这个错误折腾了一下午,网上说换IAR 8.32及以上版本就没事了,但是我的7.80用的好好的不想换,最后各种折腾,发现把硬件相关的头文件放到最前面就不报错了。

比如下面的写法就没有问题
#include "bsp.h"

/* threadx */
#include "tx_api.h"
#include "tx_timer.h"

下面的写法就会报错

/* threadx */
#include "tx_api.h"
#include "tx_timer.h"

#include "bsp.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段时间被这个错误折腾了一下午,网上说换IAR 8.32及以上版本就没事了,但是我的7.80用的好好的不想换 ...

有时候是这样的,有链接顺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