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下,按照guix官方里程里面的 demo_guix_calculator 历程搞了个计算器进制切换后按钮字符不会更新 ?

楼主(2020-10-16):
请教下,我按照里程里面的
C:\Azure_RTOS\GUIX_Studio_6.0\examples\demo_guix_calculator

搞了个 计算器,我自己单独增加了 2进制,16进制,10进制 数据之间的切换,切换按钮 分别使用

radio 按钮 或 pixelmap_button 按钮,貌似在切换时,键盘显示相应的功能键时需要 另外再单独 触摸一下屏幕的任何地方,相应的功能按钮上面显示的
字符才会更新显示,请问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啊 ??

每个按钮都设置了一个相同的 _cbWindow_calculator_pixelmap_button_draw 这个函数进行重绘,按道理说只要 触动了 按钮就会进入到这个函数里面来执行吧 ?? 现实是需要单独触摸一次后才会进入到这个里面 ??

网友A:
这个要专门测试下,后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专门测试下,后面我试试。

多谢多谢大神啊

网友B:
模式切换时,调用gx_system_dirty_mark将需要重画的控件mark成dirt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式切换时,调用gx_system_dirty_mark将需要重画的控件mark成dirty。

多谢多谢啊,我测试看看效果,

这个函数是放在 按钮控件 响应里面调用一下就可以了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式切换时,调用gx_system_dirty_mark将需要重画的控件mark成dirty。

使用了 gx_system_dirty_mark 这个函数效果 果然不同凡响啊,一炮走红,

灰常感谢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