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TEXT控件文字锯齿问题,请教解决方法???

楼主(2020-10-16):
emWin自带的字体,如字号设置大一点就会出现锯齿的情况,能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吗?

网友A:
可以自己制作字体,emWin也提供了工具,汉哥的教程里面有详细介绍

网友:
可以自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制作字体,emWin也提供了工具,汉哥的教程里面有详细介绍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