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内存分配问题

楼主(2020-10-16):
教程配套的 STM32H7 板子有 32MB 的 SDRAM 空间。
 前 4MB 空间用于显存,地址 0xC0000000。
 中间 4MB 空间用于 Canvas 画布,地址 0xC0000000 + 1024*1024*4 = 0xC0400000。
 最后 24MB 空间用动态内存,地址 0xC0000000 + 1024*1024*8 = 0xC0800000。

这里说的动态内存是分配给谁用的?如果是分配给GUIX,那么是怎么关联起来的?

网友:
关注问题回复

网友A:
GUIX Studio设置控件运行时动态内存分配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362&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X Studio设置控件运行时动态内存分配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362&fromu ...

原来如此,那也不用24M那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X Studio设置控件运行时动态内存分配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362&fromu ...

再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我把图片存放在flash,那么我是不是在CPU要预留一块内存,保持读取图片的空间,如何再一次性给到画布,将其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我把图片存放在flash,那么我是不是在CPU要预留一块内存,保持读取图片的空间,如何 ...

对,推荐这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推荐这种方式。

嗯嗯,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