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使用USB进行固件DFU升级问题

楼主(2020-10-17):
STM32F103VET6,应用环境无按键可用,现在问题是无法进入DFU模式,STM32官方有一个文档是可以利用DFUse Demo软件切换到DFU模式,很可惜附件里的软件无法下载,而且它的片子用的是F4芯片,本身具有USB自举程序。,请教硬汉和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贴学习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硬汉大神,我看了下教程就是在APP中设置标志位,手动写BootLoader。 实际产品中只有一个电源开关键(长按开关机,短按控制亮灭屏),我想是否可以连续短按10次设置标志位进而进入dfu模式,但是担心用户如果连续进行按键会导致设备无法正常进入APP,如何设置才能让这种风险降到最低呢?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大神,我看了下教程就是在APP中设置标志位,手动写BootLoader。 实际产品中只有一个电源开关键(长按 ...

可以设置为板子上电前,电源键的状态来设置是否进入dfu模式。

网友B(2020-11-26):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为板子上电前,电源键的状态来设置是否进入dfu模式。

硬汉,STMF103  usb驱动无法识别,未知USB设备(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STM32Cubeprg已经安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STMF103  usb驱动无法识别,未知USB设备(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STM32Cubeprg已经安装了。

如果之前安装过STM32 DFU小软件,要将这个软件的驱动清除干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汉,STMF103  usb驱动无法识别,未知USB设备(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STM32Cubeprg已经安装了。

解决STM32CubeProg在USB DFU方式无法连接设备的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527&fromuid=5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决STM32CubeProg在USB DFU方式无法连接设备的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 ...

STM32F103能用USB进行DFU?在AN2606 应用笔记里没有写能用USB,只能用串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能用USB进行DFU?在AN2606 应用笔记里没有写能用USB,只能用串口。

103不支持,107才支持

网友C(2022-12-08):
引用 网友A:
103不支持,107才支持

硬汉哥,现在103可以使用cubemx生成DFU工程。
使用过程中有个问题一直没解决,keil中使用jlink Erase Full Chip下载boot,可以使用DFU正常擦写Flash;使用Erase Sector下载的boot,使用DFU下载时报错:
  10:14:41 :   Address       : 0x0800C000
  10:14:41 : Erasing memory corresponding to segment 0:
  10:14:41 : erasing sector 0003 @: 0x0800c000 done
  10:14:41 : erasing sector 0004 @: 0x08010000 done
  10:14:41 : Download in Progress:
  10:14:42 : Error: Write failed at address: 0x800CC00
  10:14:42 : Error: failed to download Segment[0]
  10:14:42 : Error: failed to download the File
  10:14:55 : Error: RDP is set to level 1, try using Read UnProtect (-rdu) command in order to remove the Read Out Protection.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现在103可以使用cubemx生成DFU工程。
使用过程中有个问题一直没解决,keil中使用jlink Erase Fu ...

意思是你的DFU程序,是JLINK还无法正常下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你的DFU程序,是JLINK还无法正常下载?

Jlink可以正常下载,stm32cubeProg一直可以稳定连接DFU。出现的情况是stm32cubeProg,通过DFU程序第一次可以成功下载编程,编程过一次后边再烧写会出现如上问题,实在想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Jlink可以正常下载,stm32cubeProg一直可以稳定连接DFU。出现的情况是stm32cubeProg,通过DFU程序第一次 ...

这个不太清楚了,我一直用的系统bootloader自带的DFU,这个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太清楚了,我一直用的系统bootloader自带的DFU,这个没问题。

问题已解决。当Prog通过DFU与BOOT建立通讯的时候,开始下载时,DFU只发送两个地址的擦除(分别问800C000、8010000,APP地址范围(800C000 ~08013b5c)),对应flash擦除驱动要根据这两个地址,擦除APP需写入的地址,APP才能正常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已解决。当Prog通过DFU与BOOT建立通讯的时候,开始下载时,DFU只发送两个地址的擦除(分别问800C000 ...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