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H750VB adc使用DMA无数据问题求助

楼主(2020-10-17):
H750vb使用PB0 PB1分别作为ADC的ADC1_IN9  ADC1_IN5,想使用DMA方式传输数据。但AD值能获取正常,DMA一直没有数据会是什么原因???  程序是硬汉H7例程改的

楼主:
@eric2013  麻烦帮忙看看

网友A:
Cache问题注意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che问题注意了没
感谢回复,已通过下面方法解决

解决办法:

  • 方法一:修改项目配置,选择支持DMA访问的AXI SRAM区域作为通用RAM起始地址。
  • 方法二:使用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address")))指定DMA访问的目标地址为AXI SRAM区域。

下面分别介绍两种解决办法:

  • 修改项目配置。更改通用RAM起始地址为AXI SRAM(0x24000000),修改后如下图所示:

    修改通用RAM地址

  • 使用__attribute__((section( )))指定DMA访问的目标地址。
    在定义数组时,通过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address")))指令把数组地址分配到AXI SRAM区域内即可(此时不需要修改项目配置)。
    下面以SAI外设为例:

  • // 指定数组地址

  • uint8_t SAI_Buffer_A[2 * 4]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4000000")));

  • ...

  • // 开始DMA传输

  • HAL_SAI_Receive_DMA(&hsai_BlockA1, SAI_Buffer_A, 2)

  • ...

  • // SAI接收完成回调

  • void HAL_SAI_RxCpltCallback(SAI_HandleTypeDef *hsai)

  • {

  •   ...

  • }

通过以上两种方案,就可以解决STM32H7芯片使用DMA无效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已通过下面方法解决
解决办法:方法一:修改项目配置,选择支持DMA访问的AXI SRAM区域作 ...

好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