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下使用guix 能否认为的改变 radio 按钮的状态?

楼主(2020-10-17):
请教下使用guix 能否人为的改变 radio 按钮的状态?

比如我有三个或者多个,当程序里面的某一条件满足时
我想用这个满足的条件去控制之前的 radio 的状态?

具体如下定义三个按钮:
radio button  _a;
radio button  _b;
radio button  _c;

程序默认为选中 _a;

程序在运行后 当某一条件满足时我想改变radio的
选中 为_b; 该如何实现啦?
自己刚刚捣鼓了一下,改变选中时 radio buttom
按钮的状态可以,但是里面的互锁机制貌似改变不了
,guix 有没有提供相关的函数可以修改?

网友A:
看了下,这个控件就三个函数。

可以考虑重绘实现,在Drawing Function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这个控件就三个函数。

可以考虑重绘实现,在Drawing Function里面

重绘目前还不会呀

后续有空再捣鼓捣鼓看看

网友B:
radio button继承text button,text button继承button。text button和button的API都可以用于radio button。
可以调用gx_button_select切换radio button的选中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radio button继承text button,text button继承button。text button和button的API都可以用于radio button。 ...

知识点,又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dio button继承text button,text button继承button。text button和button的API都可以用于radio button。 ...

好的,我试试看

你对这个 系列的研究的比较深啦

网友:
你们都是怎么获取radio 按钮的状态的

网友:
你们都怎么获取radio按钮的状态的

网友C:
好像可以用gx_widget_status_test去获取GX_STYLE_BUTTON_PUSHED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可以用gx_widget_status_test去获取GX_STYLE_BUTTON_PUSHED状态,

有历程啊,历程里面貌似有按钮事件回调函数就可以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