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周报] 《安富莱嵌入式周报》第182期:2020.10.12--2020.10.18

楼主(2020-10-18):
1、基于V5,V6,V7的首版RL-USB教程前6章发布

论坛下载: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710

借助本次教程,我们会将各种的CDC,HID,MSC,虚拟网卡,WinUSB等,还有复合USB设备,Host外挂各种USB设备统统做个教程。并且制作HID,BULK等通信机制的上位机例子。
之所以使用RL-USB作为USB协议栈的首个教程,主要是简单易用,各家M内核芯片都可以方便的移植。基本上掌握了这个,大部分项目需要的USB通信我们基本都可以方便的实现。

并且RL-USB的设备源码已经通过DAPLINK开源了出来,大家要查看也十分方便。

2、基于STM32H7板子的DAPLINK移植成功,含HID和WinUSB两种方式,WinUSB速度和JLINK V9几乎无差别

当前已经在我们的V7(H743)和我们的V6(F4)板子上面移植通过。

USB2.0全速方式,HID下载和调试都正常,就是速度捉急。
USB2.0全速方式,WinUSB下载速度飞快,跟JLINK V9速度差不多。

下一步准备H7-TOOL的USB2.0高速的DAPLINK移植和实现。

然后相关制作将安排到RL-USB教程文档里面。

3、emWin AppWizard升级到V1.10版本,新增MutliEdit,定时器等组件

论坛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556

此版本是跟emWin6.14配套:

效果:

更新记录:

4、Micro:bit V2即将上线,主控芯片采用nRF52833
https://microbit.org/new-microbit/

最新的micro:bit兼容老版本,所有MakeCode和MicroPython代码与原始micro:bit采用相同的方式工作。

针对这个小板子,ARM也出过一大批培训资源。

5、开源LCR表设计

论坛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574

此作品作者Jean-Jacques Aubry

指标:

原理图比较详细:

效果:

6、ThreadX全家桶

(1)上周忙于别的教程,本周继续开始ThreadX GUIX相关后续章节的更新。
(2)原来ThreadX官网www.rtos.com内容已经无法访问了。直接重定向到微软官网。
(3)上周更新的GUIX Studio V6.1.0调用了一个Win7上无法使用的API。导致在Win7上运行会提示如下错误:

7、H7-TOOL本周更新

论坛下载: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573

APP固件升级至V1.33,上位机软件升级至V1.0

(1)增加新唐N76E003芯片脱机烧录。
(2)增加恒烁CX32L003系列脱机烧录。
(3)增加烧录机台信号接口。

开始支持新唐8051芯片N76E003和恒烁CX32L003系列

烧录机台信号接口

详细更新记录如下:

----------------------------------------------------------------------------
2020-10-18 V1.33
1. 增加新唐N76E003芯片脱机烧录
2. 增加恒烁CX32L003系列脱机烧录
3. 增加烧录机台信号接口
    - 增加lua文件: machine_if.lua 实现机台接口
    - 单路模式实现机台信号(无需转接板)
    - 在1拖4转接板上实现1拖2模式下的机台信号
    - 目前1拖4模式下GPIO不够用,不能实现机台接口,后期将开发带扩展IO的转接板来实现
    - 出错终止策略可通过lua设置,
    - 终止时NG(No Good)策略可通过lua设置
4. 多路烧录时,某一个芯片出错可选择终止或者继续烧录, 烧录提示音区别
    - 全部成功: 短音1声
    - 部分成功: 长音1声,LCD会显示出错通道
    - 全部失败: 滴滴滴急促3声
5. 统一参数设置页面的操作方法
    - 扩展功能-系统设置-参数设置
    - 扩展功能-脱机烧录器-烧录设置-烧录参数
    - 扩展功能-数据监视器-串口(TII/485/232)-设置串口参数
5. 可在H7-TOOL上手动修改IP地址

BUG修复:
1. 修改休眠后按键唤醒功能,没有忽略首次唤醒键.

----------------------------------------------------------------------------
2020-09-24 V1.32
1. 增加串口监视功能
    - 联机模式界面,长按S进入进入扩展功能界面,选择数据监视器
    - 支持2路串口数据显示,第1路: 232RX,485,TTTLRX 第2路:D1 URX
    - 支持HEX,ASCII格式选择,字体12点阵和16点阵
    - 支持加时间戳功能,精确显示到us (双路时误差30us)

2. 优化emmc驱动
    - 由1线模式修改为了8线
    - MSC_MEDIA_PACKET 由512改为16*1024
    - 4线的读速度10.5MB/s,  8线的读速度15.2MB/s
    - 8线模式,写速度 6-9MB/s

3. 脱机烧录器 (需要配套PC软件升级V0.9)
    - 新增支持雅特力AT32。
      AT32F403的FLM文件中page size字段不正确超过了OB Size,导致写OB失败。
      程序进行自动修正,page size 必须小于等于device size.
    - 重新加入复位模式选择参数。上个版本做的自动模式在无RST条件下成功率不高。PC软件上选择复位模式
        -- 自动模式临时按软件模式操作,0自动模式 1软件模式 2硬件模式
    - 烧录完毕后,在硬件复位期间同时发送软件复位指令. static int h7_reset(lua_State* L)
    - PC软件显示的烧录算法列表可以通过lua文件设置

4. 显示驱动修正 void ST7789_DrawScreen(void) 等待DMA传输完毕的语句放到DMA传输之后,死等。
   之前的固件是先等待在DMA传输,容易导致视觉闪裂现象

5. 串口驱动优化
    - UART_IRQ(). 增加奇偶校验判断,但是没起作用,无论是无校验、奇校验、偶校验都可以接收数据
      if ((isrflags & USART_ISR_RXNE_RXFNE) != 0 && (isrflags & USART_ISR_PE) == 0U)
    - 串口中断添加 IdleLine回调函数,字符间超时中断。 用于串口监视功能

6. bsp_timer.c 增加精确到us的运行时间函数,uint64_t类型。用于串口监视器功能
    - uint64_t bsp_GetRunTimeUs()    获得CPU运行时间uint64_t
    - uint64_t bsp_CheckRunTimeUs(x)  当前时间和之前的时间差值

7. LCD_DrawMemo(), 文本框显示函数修改为FiFo机制. 文本框缓冲调大到4KB.

8. 新增c文件:modify_param.c, 专门用于设置应用程序参数.

BUG修复:
1.完善示波器普通触发功能,修正触发死机问题(不过很小几率还是会挂,并未完全解决)

2. lua_udp_SendBuf() 中 bsp_StartHardTimer(3, 5, udp_print_send), 单位是us,原计划是5ms的
  (此处未改,改了PC界面居然打印显示不全)

3. 电压表功能,修改自动量程的判断条件
   static void AutoVoltRange(void) 中,最后一档100mV量程判据由0.1V改为0.095V.

网友:
非常期待rl usb,同时期待文件系统

楼主:
重要更新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