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STM32H750,uart3配置为DMA发送,串口中断接收,为什么每一帧数据只能接收到第一个字节

楼主(2020-10-18):
void usart3_init(u32 bound){                //UART 初始化设置        Uart3_Handler.Instance=USART3;                                            //USART1        Uart3_Handler.Init.BaudRate=bound;                                    //波特率        Uart3_Handler.Init.WordLength=UART_WORDLENGTH_8B;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art3_Handler.Init.StopBits=UART_STOPBITS_1;            //一个停止位        Uart3_Handler.Init.Parity=UART_PARITY_NONE;                    //无奇偶校验位        Uart3_Handler.Init.HwFlowCtl=UART_HWCONTROL_NONE;   //无硬件流控        Uart3_Handler.Init.Mode=UART_MODE_TX_RX;                    //收发模式        Uart3_Handler.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Uart3_Handler.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if(HAL_UART_DeInit(&Uart3_Handler)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f(HAL_UART_Init(&Uart3_Handler) != HAL_OK)//HAL_UART_Init()会使能UART1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HAL_UART_Receive_IT(&Uart3_Handler, (u8 *)aRxBuffer, RXBUFFERSIZE);//该函数会开启接收中断:标志位UART_IT_RXNE,并且设置接收缓冲以及接收缓冲接收最大数据量}
void MYDMA_Usart3_Config(void)
{
          DMA_Stream_TypeDef *DMA_Streamx = DMA1_Stream0;
                if((u32)DMA_Streamx>(u32)DMA2)//得到当前stream是属于DMA2还是DMA1
                {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DMA2时钟使能
                }
                else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DMA1时钟使能
                }
    //Tx DMA配置
    UART3TxDMA_Handler.Instance=DMA_Streamx;                            //数据流选择
          UART3TxDMA_Handler.Init.Request=DMA_REQUEST_USART3_TX;                                      //USART1发送DMA
    UART3TxDMA_Handler.Init.Direction=DMA_MEMORY_TO_PERIPH;             //存储器到外设
    UART3TxDMA_Handler.Init.PeriphInc=DMA_PINC_DISABLE;                 //外设非增量模式
    UART3TxDMA_Handler.Init.MemInc=DMA_MINC_ENABLE;                     //存储器增量模式
    UART3TxDMA_Handler.Init.PeriphDataAlignment=DMA_PDATAALIGN_BYTE;    //外设数据长度:8位
    UART3TxDMA_Handler.Init.MemDataAlignment=DMA_MDATAALIGN_BYTE;       //存储器数据长度:8位
    UART3TxDMA_Handler.Init.Mode=DMA_NORMAL;                            //外设流控模式
    UART3TxDMA_Handler.Init.Priority=DMA_PRIORITY_MEDIUM;               //中等优先级
    UART3TxDMA_Handler.Init.FIFOMode=DMA_FIFOMODE_DISABLE;
    UART3TxDMA_Handler.Init.FIFOThreshold=DMA_FIFO_THRESHOLD_FULL;
    UART3TxDMA_Handler.Init.MemBurst=DMA_MBURST_INC4;                 //存储器突发单次传输
    UART3TxDMA_Handler.Init.PeriphBurst=DMA_MBURST_INC4;              //外设突发单次传输

    HAL_DMA_DeInit(&UART3TxDMA_Handler);
    HAL_DMA_Init(&UART3TxDMA_Handler);

                __HAL_LINKDMA(&Uart3_Handler,hdmatx,UART3TxDMA_Handler);    //将DMA与USART1联系起来(发送DMA)

         /* 设置DMA接收中断 */
        // HAL_DMA_RegisterCallback(&UART3TxDMA_Handler, HAL_DMA_XFER_CPLT_CB_ID, HAL_UARTDMA_TxCpltCallback);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Stream0_IRQn, 3,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Stream0_IRQn);
}

楼主:
哪个大神知道啊是什么问题啊  求帮助啊

网友:
参考我的吧

基于STM32H7的CMSIS-Driver驱动实现串口DMA和串口中断两种方式案例【已发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211&fromuid=58

【STM32H743实验例程】实验14:STM32H743串口DMA方式收发,DMA方式问题比较多,要注意数据一致性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271&fromuid=58

网友:
HAL_UART_Receive_DMA 要传递dma的buffer和长度

网友(2021-04-01):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2022-07-12):
我的也是这样,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LL库实现,实测1.5Mbps收发毫无压力,不丢数据:
https://blog.csdn.net/qq_2055361 ... 1001.2014.3001.5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