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103RC的UART5使用

楼主(2020-10-19):
因为硬件设计原因只能使用U5,数据手册表明没有DMA,现在要接收不定长字符串,使用空闲中断,请问UART5有没有IDLE中断。。。

网友:
下载个参考手册看下。。。

我猜有,空闲中断都是标配。

网友:
有的,确认有。

楼主:
结题,可以实现

楼主:
结题,可以实现,分享个DEMO

void UART5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char ch=0;
        if (USART_GetITStatus(UART5, USART_IT_RXNE) != RESET)
        {

                g_rsbuf[g_rslen++]=UART5->DR;

        }
        else if(USART_GetITStatus(UART5, USART_IT_IDLE) !=RESET)
        {
                ch = UART5->SR;
                ch = UART5->DR;
                if(g_rslen<(unsigned char )ERRLEN )
                {
                        g_rslen=0;
                }
                else
                {

                        OSSemPost(g_sem_r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