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BUTTON_SetBitmap 问题,汉子哥之前遗留的问题,目前也遇到

楼主(2020-10-19):
设置button皮肤,也遇到了汉子哥之前文档中的问题,显示不出来,单独画图
                                                                /*显示方法二*/
//                                                                        GUI_CreateBitmapFromStream(&bitmap, &Palette, _acBuffer);

//                                                                        GUI_DrawBitmap(&bitmap,100,100);

                                                                /*显示方法三*/
//                                                                        GUI_CreateBitmapFromStream565(&bitmap, &Palette, _acBuffer);
//                                                                        GUI_DrawBitmap(&bitmap,100,100);

这些事可以显示的,但是调用button的API函数  就显示不出来了。
这该怎么处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还是不行,暂时无解,这个帖子是做第2版教程时记录的

按钮函数BUTTON_SetStreamedBitmap函数还是无法使用,因为找不到流位图结构GUI_BIT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273&fromuid=58

只能只能间接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