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RA8875 适配GUIX问题

楼主(2020-10-19):
【不懂就问系列】1)在V5的GUIX模板中,我们可以看到RA8875适配了GUIX,但是本人有个疑问,希望得到解答。
     【疑问】:
       RA8875如何给GUIX提供低层函数呢,例如画点画线,如何关联起来的?

       在程序中,我们可以看到实现了很多RA8875的底层接口:
                g_tLCD.DispOn = RA8875_DispOn;
                g_tLCD.DispOff = RA8875_DispOff;
                g_tLCD.ClrScr = RA8875_ClrScr;
                g_tLCD.PutPixel = RA8875_PutPixel;
                g_tLCD.GetPixel = RA8875_GetPixel;
                g_tLCD.DrawLine = RA8875_DrawLine;
                g_tLCD.DrawRect = RA8875_DrawRect;
                g_tLCD.DrawCircle = RA8875_DrawCircle;
                g_tLCD.DrawBMP = RA8875_DrawBMP;
                g_tLCD.FillRect = RA8875_FillRect;
                g_tLCD.FillCircle = RA8875_FillCircle;
                g_tLCD.DrawHColorLine = RA8875_DrawHColorLine;
      但是我还没找到关联点【可能是我眼瞎。。。】

网友A:
仅适配了那个toggle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适配了那个toggle函数。

对啊,我只看到了toggle,display指针并没有新的指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我只看到了toggle,display指针并没有新的指向。

仅toggle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适配了那个toggle函数。

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看到在V5的GUIX模板中,画布的内存空间由sram分配,
*/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                           /* 设置动态内存大小 */
#define         Canvas_Memory    0x68000000                          /* 设置Canvas地址   */
TX_BYTE_POOL  memory_pool;
uint8_t       *MemoryBlock = (uint8_t *)(0x68000000 + 1024*1024);/* 动态内存地址    */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用RA8875的内存分配呢。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                           /* 设置动态内存大小 */
#define         Canvas_Memory    0x6C000000+1024*1024*8                          /* 设置Canvas地址   */
uint8_t       *MemoryBlock = (uint8_t *)(0x68000000 + 1024*1024*9);/* 动态内存地址    */

0x6c000000后的8m用于显存,1m画布内存,1m动态内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看到在V5的GUIX模板中,画布的内存空间由sram分配,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用RA8875的内存分配呢。

不行,自带的显存地址没法想使用SRAM/SDRAM那样自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自带的显存地址没法想使用SRAM/SDRAM那样自动控制。

en,想明白了,要扩展一个sram比较麻烦,而且407+sram+8875成本和767+sdram差不多了。看到文档说可以不要画布也可以实现,但是没有例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en,想明白了,要扩展一个sram比较麻烦,而且407+sram+8875成本和767+sdram差不多了。看到文档说可以不要 ...

对,直驱方式需要官方出马了,我研究过两次都失败了,后面有空了再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