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H7如何使用HAL库配置定时器触发DMA

楼主(2020-10-19):
DMA和TIM2的配置,想实现TIM2输出TRGO,DMA使用TIM2的UP请求,将TIM2的CNT的值通过DMA传到数组中,但是一直没有实现,请各位大佬看看

楼主:
想实现TIM2输出TRGO,DMA使用TIM2的UP请求,将TIM2的CNT的值通过DMA传到数组中,但是一直没有实现,请各位大佬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实现TIM2输出TRGO,DMA使用TIM2的UP请求,将TIM2的CNT的值通过DMA传到数组中,但是一直没有实现,请各位 ...

参考我的AD7606 DMA吧,类似。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980&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的AD7606 DMA吧,类似。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980&extra=page%3D1

好的,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的AD7606 DMA吧,类似。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980&extra=page%3D1

大佬什么时候讲一下定时器DMA各种触发方式:比如以下T1_CC1
T1_CC2
T1_TRGO
T1_TRGO2
有时候看了数据手册也是云里雾里的,只能总定时器的框图里和寄存器描述里一知半解,想听听大佬的见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什么时候讲一下定时器DMA各种触发方式:比如以下T1_CC1
T1_CC2
T1_TRGO

指的是触发DMA传输的事件
CC1   CC2分别是通道1、通道2的捕获比较事件
TRGO  TRGO2是两个可以选择的事件,有个寄存器可以选择具体的事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的是触发DMA传输的事件
CC1   CC2分别是通道1、通道2的捕获比较事件
TRGO  TRGO2是两个可以选择的事 ...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