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H750VB +LAN8720 使用TCPnet遇到的问题求解

楼主(2020-10-20):
        自己打板做的STM32H750VBT6的网络应用。电路参考H7TOOL的网络部分,只是引脚做了修改。使用V7的TCPnet例程做了移植,现在遇到以下问题:
        1、硬件1.2V电压和50MHz时钟正常,上电程序正常运行,如图,DHCP运行OK
                测试热插拔时发现重新插入网线以后就PING不通了,打开所有的调试信息发现,DHCP不成功或不正确。
                看到NDK的CMSIS组件图标有叹号,怀疑哪里不对,如图,于是开始了 【2】

         2、按照教程重新配了一套工程,所有叹号都没有了,结果是与使用例程移植的效果完全一致。
         这里请教版主和各位大佬们,可以抽空帮看下是什么问题呢,已核对所有的引脚和配置,也使用了最新加入软复位的LAN8720驱动。现象再明确一下就是:(1)插入网线上电正常工作,拔掉网线再插入就会失败。(2)如果是先上电,再插入网线,可以正常工作。(3)插入网线上电正常,拔掉网线 单片机连同LAN8720一起复位,插入网线依旧正常。
        MPU配置如下:

static void MPU_Config( void )
{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

        HAL_MPU_Disable();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K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以太网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004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32K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使能 MPU */
        HAL_MPU_Enable(MPU_PRIVILEGED_DEFAULT);
}

网友A:
别的问题你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问题你再找找

这是我后来怀疑这里改忘了,跟例程一样,是MPU_REGION_NUMBER2。这样的情况下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问题你再找找

MDK Plus版本和Pro版本的中间件不一样么,我目前用的plus, 换到pro是不是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MDK Plus版本和Pro版本的中间件不一样么,我目前用的plus, 换到pro是不是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记录一下,版本没有影响,问题依旧存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MDK Plus版本和Pro版本的中间件不一样么,我目前用的plus, 换到pro是不是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应该是plus的问题。
1. 你用注册机的时候,选择pro,别选择plus
2. 之后所有的相关软件都按照安富莱的安装

我之前就是因为用的plus,V7开发板就是只能连接调试器,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plus的问题。
1. 你用注册机的时候,选择pro,别选择plus
2. 之后所有的相关软件都按照安富莱的 ...

感谢兄弟关注,经过测试我这边的问题与版本没有关系。目前分别切换硬件和软件平台来排除。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关注,经过测试我这边的问题与版本没有关系。目前分别切换硬件和软件平台来排除。

使用外部LAN8720模块测试程序没有问题,基本定位到PCB板,但是疑惑的是不拔网线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图片是网络部分电路,测量1.2V稳压为1.19V,电源电压3.3V,尚不清楚具体故障原因是什么